极品问题,天冷也会影响遥控?天地飞8零度左右信号异常

楼主(2013-12-27):
今天遇到一个怪问题,
天8遥控通电后,接收机亮红灯显示未接通,
遥控上power灯亮,rf灯灭,
奇怪的是,naza飞控没有显示丢失信号的黄灯连闪,意味着飞控认为遥控在输出信号
但是接收机又显示无信号,所有舵量无反应,
这算是个什么情况?请教各位

网友A:
你没发现天冷了开控液晶屏慢起吗?好像真的不怎么抗冻啊,天九的说。。。

网友A:
沙发板凳一块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板凳一块占了。。
但是接受灯不亮啊

网友B:
嘿嘿..野外拣点柴火..烧烤一下..顺便暖暖身子..

网友C:
天冷有点影响

网友D:
可能是预热吧、我的现在上电是黄灯双闪、要过两分钟左右就能进入状态了
现在天气温度是10度左右、还有就是会不会是你的控没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