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FL装机试飞小炸-亚托的侧板可以大卖啦

楼主(2013-12-27):
全新亚托600EFL套装 试飞时出现小事故 熄火后小炸

2片侧板的舵机架均断裂 碳板炸酥了 基本属于粉碎性骨折
你亚托就不能设计个金属的舵机架 像那个谁的还有那个谁
的  塑料舵机架上下面的碳板的边太窄了 多说2mm  塑料
断了 2mm的碳板就酥了  机身就太薄弱了 比较沮丧

尾桨也酥了 大浆完蛋喽

网友:
齿轮扫了吗?是黑色的齿轮还是白色的齿轮!

网友:
用的是3GX的陀螺吗?神马情况炸鸡的!

楼主:
切熄火了 齿盘都没问题 用的EB  就是小炸就坏2片侧板 郁闷

网友:
炸了就修吧,修好再飞

网友:
LZ这台飞机是老款的600E吧,新款的600E PRO 机身有亮骚的铝合金加强件,用的是750MX马达

网友:
新款加强电机 也不加强舵机  有个毛用!

到是热烈期望亚拓出加强件

楼主:
看来要逼老子再开始折腾 弄舵机加强铝件 无休止的折腾又开始啦

网友:
这不叫小炸了

网友A:
建议亚拓帮一下楼主。不要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亚拓帮一下楼主。不要再折腾了!

是啊 出金属件加强件吧
另外按舵机的时候  安装舵机4个螺丝一定要力量一致 尽量紧一点 免得炸鸡一瞬间舵机受力 把塑料件掰坏
定的配件在路上 昨天用朋友的配件修好了 一会又是一只好鸡啦

网友B:
希望楼主出铝加强件,到时多做些,分给我们用600E的模友,我报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出铝加强件,到时多做些,分给我们用600E的模友,我报名。

现在没时间鼓捣呢 选择亚托套装就是图个方便  一会去取大小桨 可以出去飞啦
我们北方 不比南方的魔友幸福 实时气温到0度就算好天啦

网友B:
侧板裂了,怎么修复的,直接换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板裂了,怎么修复的,直接换掉吗?

没舍得换 先是哥俩好 台钳夹平 502溜缝 现在看是蛮结实的 飞飞看 要是不行就得破费了 2片侧板不得600左右啊

网友C:
桨都挂了  还能叫小炸?

网友:
这种注塑的侧板,非常容易炸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都挂了  还能叫小炸?

革命主义乐观精神  修好啦 一会继续飞

网友:
電調的電源線都受傷了,還小炸?

网友D:
可惜了,这么好的飞机,强烈要求厂家赔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了,这么好的飞机,强烈要求厂家赔偿!

任何事故都是很多因素综合的结果 知道原因是最重要的 关键是玩的开心

您是少校飞行员?向少校敬礼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任何事故都是很多因素综合的结果 知道原因是最重要的 关键是玩的开心

您是少校飞行员?向少校敬礼

低调 低调!我们规定不让公开身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调 低调!我们规定不让公开身份!

哦 注意保密 注意保密 该条掐了 别播

网友:
同是北方的 同飞一个机机! 来顶!

网友E:
呵呵,壮哉屌亚拓,麻辣隔 壁,我450L飞了两个月,尾波轴承挂掉空中磨断尾轴,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壮哉屌亚拓,麻辣隔 壁,我450L飞了两个月,尾波轴承挂掉空中磨断尾轴,肏。

尾轴能磨断  你高啊 不过我的电机轴承坏掉 把电机轴磨了一道沟

楼主:
哦 我说的是另一架YT500的电机

网友(2014-05-16):
最近玩600的都在卖,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这个位置看起来是比较容易断啊

网友(2014-07-14):
亚拓其实真不错的

网友:
炸的心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