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变热

楼主(2013-12-27):
六轴无负载,13分钟报警,BB响设置3.6  为了彻底放点 然后又悬停了3分钟,这让做对吗?后来电池有点热正常码?
试了第2块电池一样?

网友A:
说下配置。。多重起飞

楼主:
680   4225   40安   2.5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下配置。。多重起飞

680   4225   40安   2.5公斤  V2

网友A:
不会把 我用6S 10400电池 都不发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把 我用6S 10400电池 都不发热啊

3.9KG起飞

网友:
恭喜你过放了

网友:
搞不懂。彻底放电。。。。。

网友:
放完了也就报废了....

楼主:
到3.6V报警后,是不是应该换电池了,不应该继续使用?

网友:
死定了吧????????

网友:
有点过放了!这样对电池不好的。

网友B:
电池放电C数不够、所以放完电后温度比较高、如果是40度左右的就是属于正常的、
电池C数够大的情况下放完电基本上还是常温
电池没有过放、因为是3.6V低压报警、在悬停几分钟后电压应该降到3.4V带载的时候
但是锂聚合物电池的极限电压是3.3V、保存电压是3.8-3.85V、满电是4.20V
所以没有过放、

网友:
我飞完电池都暖暖的

网友:
冬天里的一丝暖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放电C数不够、所以放完电后温度比较高、如果是40度左右的就是属于正常的、
电池C数够大的情况下放完电 ...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个人建议报警3.5,响了就立即降落

网友C:
我个人感觉3.6V的时候再飞3分钟有点过了,因为这个时间段电压下降太快。

网友D:
嗯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