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发动机安装疑问,高手请进,最后几个零件不知道装哪里?

楼主(2013-12-27):
小日本发动机安装疑问,高手请进,最后几个零件不知道装哪里?

疑问1:   第一张 照片 我标识 A-E   , 我猜:这5个零件 应该是 油箱 和 发动机的 连接的,具体是怎样 安装的?

疑问2:第2-3 张图片。  点火器, 和 火花塞 接口不匹配。  难道是 一只手 压着点火器 ,另外一只手旋转 螺旋桨 启动?

疑问3 :  发动机 启动后, 火花塞 应该是 不需要供电的, 是不是 启动后 火花塞 就不起作用了?    混合油气  依靠 惯性压缩 后,由于 刚体的 高温 自己爆炸 做工, 以此往复??

由于我是第一次玩发动机,各位 大侠 不惜 赐教 ,谢谢了

网友:
这个,这个,真的一言难尽,看看其它帖子里的说明吧

网友A:
都大校了。。。那几个管子是邮箱的油管

网友:
现在是high刘亦菲头像的时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大校了。。。那几个管子是邮箱的油管

不好意思。  我之前几年都在玩电。    都在电那边混。  油纯属小白

网友:
哦!然后那个点火器需要按下去后用力压到火头上,然后放开就可以固定住了

网友:
是接油箱的,一根是供油管,与化油器的进油嘴连接,一根是排气管,与排气管连接,记住这根管子不可被燃料淹到了,一般用钳子把它向上弯一点,另一根可用可不用是加油管,做一个塞子,加完油塞住。

网友B:
这三根管子,在油箱瓶塞上成“品字”布局,最下面的是供油管,最上面的是排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三根管子,在油箱瓶塞上成“品字”布局,最下面的是供油管,最上面的是排气管

谢谢大侠。
是 3根 铝管  插入 橡胶的 油箱 盖子上。

               I

         II         III

I  《=  表示 回油的 管子    //接 排气 管

II    《== 接 化油器

III    《===   接 加油管,   正常使用 要塞住

疑问:
1。油箱 必须 平躺  放 马?   油平面 不能 触碰  回油管?

2。   如果 问题1 是这样的话,    直升机 倒飞 ,刷锅  不是  会触碰 回油管马?

3。  火花塞 是否 是 在 启动 后 就失效了?    整个发动机的 压缩 过程 自行产热 后 爆炸 做工?   因为 我看了很多视频,   点火器 都是 在正常工作后 拿掉的?

网友:
1、油箱都是水平横放,不能加满油,漫过回油管。

2、关于倒飞,这个机器和结构根本做不到,飞飞固定翼还可以

3、甲醇机火头和汽油机不同,汽油机火头需要持续供电点燃,甲醇机点燃后,取下点火器,火头是常亮的,不用考虑。

楼主:
3、甲醇机火头和汽油机不同,汽油机火头需要持续供电点燃,甲醇机点燃后,取下点火器,火头是常亮的,不用考虑。

谢谢大侠了。      解了我 最大的疑惑。

其实为了了解 甲醇机 ,我已经把这台发动机全部 拆卸完毕,又安装起来了。   设计的人确实比较厉害

网友:
俺也不懂,帮刘姐姐顶。

网友:
A~D是输油管总成,其中B是连接胶管后放在油箱内的。A的作用是夹紧油箱上那个黑色的橡胶件和E的三根金属管。

网友(2014-02-16):
上面的管应该是接排气管的增压管不是回油管,是向油箱内增压用的,把燃油压向化油器,和汽油机不同!

网友:
进油管在油箱里有重锤,所以倒飞时也不会影响,始终跟着油走的!

网友(2015-04-06):
引用 楼主:
3、甲醇机火头和汽油机不同,汽油机火头需要持续供电点燃,甲醇机点燃后,取下点火器,火头是常亮的,不用 ...

    我也拆开这个发动机仔细看了内部,感到结构设计得很好。不过曲轴没有配平措施,发动机工作中会有较大震动。另外,曲柄销也是铆在曲轴飞轮上的,而不是一体化加工而成。当然,从追求简单、降低成本的设计思路看,这些简化措施也是与之相对应的。

网友:
请您发表有意义的回复。
不要灌水!文明发帖! 来点实用的。

网友:
买本书看看把

网友:
看大校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