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在四轴上装个灯 能不能用遥控器控制灯的开关?

楼主(2013-12-27):
具体怎么做呢? 新手! 什么都不懂 谢谢

网友:
能、用一个舵机电路板控制一个继电器就可以做到
遥控开关独立供电

网友:
使用遥控器的一个通道来控制灯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也在求教中...

网友A:
淘宝上大把通过一个通道控制开关的,不仅能通断,还可以切换闪烁风格

网友:
前阵子刚刚给我的三旋翼做了个可控LED灯,其实不用拆舵机的,因为舵机里面的电路板承受不了多个LED灯的电流,会很快烧坏(特别是如果你要求能照明的强光LED),可以直接用舵机控制开关这样简便的原理达到最佳可靠性。设计图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大把通过一个通道控制开关的,不仅能通断,还可以切换闪烁风格

就是需要这种灯  求链接  灰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大把通过一个通道控制开关的,不仅能通断,还可以切换闪烁风格

求连接

网友:
很多遥控都可以将通道变开关, 但只有5V, 部份控可以用旋扭改变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