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飞行视频

楼主(2013-12-27):
最近几天因为上传速度相当慢现在就一起发算了

夜航灯效果、手机拍摄的

夜间拍摄打球

夜间地面DVR录制效果

随便拍、果冻有点严重有空呀慢慢调

很多不明围观群众

DVR

新显示器

组合安装

太阳下效果还可以

配来的遮光罩

自己做的重心调节器

这样刚刚平衡

安装好就是这样

完全安装好的

显示器可以高清输入

背面、就是一条电源线直接上去

正面

F450全部装箱、只要拆显示屏

四轴的线路(动力、图传、起落架、OSD、灯、主控)

起落架和图传电源的插头

完全连接好后

夜间显示屏效果

一切准备就绪、准备起飞

夜航灯

低空悬停手机拍摄

四轴和天九

夜航灯还是这样的好

HD19摄像头和舵机云台

网友A:
抢沙发了
专备可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复杂

呵呵、我不觉得复杂、布线都是一层一层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沙发了
专备可牛了

呵呵、一般般随便玩玩、因为不是专业户

网友B:
求楼主的夜航灯链接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楼主的夜航灯链接   谢谢了

夜航灯是自己做的、某宝上买的效果不怎么好
之所以没有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夜航灯是自己做的、某宝上买的效果不怎么好
之所以没有连接

求教程   要不 成品出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程   要不 成品出售吗

白灯就是10mm 0.5W的LED灯去掉头然后磨砂、
红灯是5mm的普通LED多个焊接在一起
然后每一路串联一个或者用两个并联(150Ω)的电阻
再焊接在电池的进线上、加不加开关随便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3210
这里也有夜航灯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白灯就是10mm 0.5W的LED灯去掉头然后磨砂、
红灯是5mm的普通LED多个焊接在一起
然后每一路串联一个或者 ...

还是不懂呵呵   我想要那种流水的 灯是变化的那种   你QQ 多少啊    求教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懂呵呵   我想要那种流水的 灯是变化的那种   你QQ 多少啊    求教  呵呵

我的 671691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