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与H3-2D的一种安装方法

楼主(2013-12-27):
F550开发的时候还没有考虑做狗云台,所以也没有开相应的孔位,450上面那个本来是作为设备安装座的,也最初不是为安装云台设计的,不过也碰巧弄上了。
之前大疆技术说云台就直接黏在550的底板上,但是这样相比绝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这种方式吧。So am I。
所以这次安装的时候用了一个自己感觉比较方便牢固的方法,改装量也就多打几个洞而已
主要材料如图大家也知道怎么回事就不多说了,这里之所以要用铝管而不是碳管一是因为手头上刚好有2根450直机的尾管,而且这铝管强度足够且要比同样安装尺寸的碳管轻。
还有一些其他部分的安装过程
另外飞机口粮也不能少 刚才突然发现那个电子称有问题,最带示数只能去到1710,这也就是说.........下次换个称再试试

楼主:
沙发,另外打孔要注意避开底板上覆铜的地方,不然结果你知道的

网友:
里面集成了分线板。。。

网友:
有钱淫啊

网友A:
这两颗螺丝要是在通电的情况下,不小心碰上,还不灰飞烟灭,建议LZ覆上热熔胶。

网友B:
一直不敢在这个板上打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颗螺丝要是在通电的情况下,不小心碰上,还不灰飞烟灭,建议LZ覆上热熔胶。

打完洞我特意用电表测过的,螺栓和电源的覆铜板没有短路,所以完全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敢在这个板上打洞的……

看准了打没有问题的,今天下午试飞了一下,没啥问题

网友:
弄得不错啊,自己做了个架子,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超重?

2根铝管共35克,12个塑料减震座总共不到50g,玻纤安装板20多克。全机带4s 5100mah电池的总重量1710多,平均每个电机不到300g的负载,这不算重吧。

网友D:
会不会飞的时候震动,通电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飞的时候震动,通电了呢?

现在狗不在手上,具体拍摄效果要等周一才能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2根铝管共35克,12个塑料减震座总共不到50g,玻纤安装板20多克。全机带4s 5100mah电池的总重量1710多,平 ...

那么轻啊?我的450带云台4S5000电池等都1750克了

网友:
用的什么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