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式电动改油动,应模友要求发细节照片65-68楼,视频在前面

楼主(2013-12-27):
自己新作恒龙虎式电动改油动,因为还没做完细节,但是到了现在更加需要广大模友的智慧,让他更加完善
这个恒龙电动坦克改油动,论坛上特别是51上,很多模友在尝试,但是目前都没有成功几个,我自己研究了1年多,现在有条件实现设计意图,在最小的改动下实现油动,也算是自己入模多年来一点技术基础的累积成果,我的改造特点就是,加工零件少,不做大手术,在最小的改动下实现油动结构,稍微有点技术基础和条件的朋友都能自己改造。
因为,还没做完,所以只能放几个视频上来,给大家看看,细节图片和详细说明,等全部完工后,我在奉上。

楼主:
视频: 2013.12.10 4级齿轮组试车1

楼主:
视频: 2013.12.10 四级齿轮组挂履带试车

楼主:
视频: 2013.12.17 3级齿轮组试车

楼主:
视频: 2013.12.21 3级齿轮组下地测试1

楼主:
视频: 2013.12.26 4级齿轮组下地测试

网友A:
怎样用原波箱做到双流波箱的转向方式?

楼主:
其实从原理上说,非常简单,就是差速器制动,京商的油动履带车,就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用原波箱做到双流波箱的转向方式?

朋友,玩过京商的油动履带车吗

楼主:
大家注意看视频,3级和4级齿轮组的区别就在于,速度和扭力,其实通过测试下来,速度最明显,4级齿轮组三分一油门速度只有5公里左右,太慢了,3级齿轮组速度很合适三分之一油门速度10公里,扭力也不错,也能翻过5厘米高的鞋背。

网友B:
给力呀  改成油动 就永远告别冒烟油了

网友C:
不错,再加一个舵机控制两边刹车,就能实现转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再加一个舵机控制两边刹车,就能实现转向了。

飞燕大侠,比起你的双流整体吊装波箱,简直没法比,我在存钱合适也要买一台体验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力呀  改成油动 就永远告别冒烟油了

呵呵呵,油动的烟实在逼真,稍微大点油门,烟雾缭绕

网友:
手工真棒!估计要猎豹或者猎虎才盖得上上盖了!

网友:
这个必须赞一个,楼主好手艺,期待大作!!!

网友D:
上盖是个问题

网友E:
发动机没有冷却风扇的话很快就过热了。
这种结构如果一侧履带阻力过大,动力就会传到另外一侧,不能走直线,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动机没有冷却风扇的话很快就过热了。
这种结构如果一侧履带阻力过大,动力就会传到另外一侧,不能走直线 ...

东方老师,这个问题我也考虑了很久,之前也看了你的最早期作品和其他一些模友的改造。所以,我在这个台车上,测试了2种齿轮组的转速比,当然我没有计算出具体的数据,但是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在4级齿轮下,扭力相当大翻过5厘米的障碍物轻而易举,而且能够保证两边输出转速一致,这一点通过视频是已经证实了;
同样3级齿轮组也可以做到,而且速度还要快些,减少发动机转速过高的问题。

关于,走直线,通过差速器制动,来解决,也就是说转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盖是个问题

我测量过了,原盖只低了1.5厘米,解决办法有2个,
1是,把电启动横放,锯掉2层散热杠头;

2是,直接把后档加高1.5厘米,使整个车体增高1.5厘米。

我想采用第2个办法,毕竟车体空间有限,增加一点对安防设备有好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测量过了,原盖只低了1.5厘米,解决办法有2个,
1是,把电启动横放,锯掉2层散热杠头;

要是我会采用第一种方法,在不改动外观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把引擎和电启动改低点,哪怕锯掉扇热缸头。不过里面要加风扇
一直想把18级引擎搬上坦克,但因传动波箱原因最终烂尾。不过LZ做到了,我也感觉很欣慰。

网友G:
这么小  改油动 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我会采用第一种方法,在不改动外观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把引擎和电启动改低点,哪怕锯掉扇热缸头。不过 ...

呵呵呵,好像你之前也尝试了,我看了你的帖子,难度并不大只是需要加工几个关键的零件,我测算好位置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小  改油动 有难度

这不是快成功了吗,不要泄气朋友,当然这后阶段也是最难得,差速器制动,我没有合适的空间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

网友H:
油机寿命太短!改装比较麻烦,莫不如用电动加仿真声音组合,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油机寿命太短!改装比较麻烦,莫不如用电动加仿真声音组合,不知是否可行?

王老师,你也来捧场啊,谢谢,我是小游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油机寿命太短!改装比较麻烦,莫不如用电动加仿真声音组合,不知是否可行?

呵呵呵,这车是我改的,一直喜欢油动,看到电动的就想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我会采用第一种方法,在不改动外观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把引擎和电启动改低点,哪怕锯掉扇热缸头。不过 ...

我没记错,你把油动设备连同车体都卖了吧,其实,1:16的车体内改油动,困难就在波箱,我也考虑了很久,但是最终还是决定用恒龙的原装刚波,毕竟厂家计算过转速比,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双流而去破坏格局(电动除外),于是我就偷了懒,走了捷径利用了原装波箱和结构,只是请位老师帮我加工了几个关键小零件,就和无限10车差速器完美结合了。

当然,也有难点,就是差速器制动,来实现转向,现在是空间有限,我还没找到合适的位置来安装制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再加一个舵机控制两边刹车,就能实现转向了。

飞燕大侠,我在制作差速器制动上遇到了困难,想请教下你,就是差速器制动,来实现转向,现在是空间有限,我还没找到合适的位置来安装制动器。能否加QQ指导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动机没有冷却风扇的话很快就过热了。
这种结构如果一侧履带阻力过大,动力就会传到另外一侧,不能走直线 ...

东方大侠,我在制作差速器制动上遇到了困难,想请教下你,就是差速器制动,来实现转向,现在是空间有限,我还没找到合适的位置来安装制动器。能否加QQ指导下,谢谢

网友I:
最好把发动改水冷   还有那声音要是能改改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王老师,你也来捧场啊,谢谢,我是小游哈

小游你好!这几天较忙,过几天把东西寄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好把发动改水冷   还有那声音要是能改改就好了

我在我的步战车上,测试了水冷,效果的确不错,计划是加装遥控火头点火,不知道会不会短路少了遥控模块,那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游你好!这几天较忙,过几天把东西寄给你。

谢谢王老师,不急。北方寒冷,出差注意保暖

网友:
羡慕你的精神和执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方大侠,我在制作差速器制动上遇到了困难,想请教下你,就是差速器制动,来实现转向,现在是空间有限, ...

互相学习,我的QQ1211846906

网友:
期待~~~ 希望不要烂尾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燕大侠,我在制作差速器制动上遇到了困难,想请教下你,就是差速器制动,来实现转向,现在是空间有限, ...

这个我也不知道哦,舵机我都没用过呢,那么小的刹车刹车不好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不知道哦,舵机我都没用过呢,那么小的刹车刹车不好找吧。

好的,和东方大侠交流了,东方老师指导一种方法,很受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测量过了,原盖只低了1.5厘米,解决办法有2个,
1是,把电启动横放,锯掉2层散热杠头;

虎式的后半部不是散热栅栏吗,打开加高点来解决行不行。重新做成金属的散热栅栏

网友K:
进来学习下,怎么搞油动,以前有个1:10油动的99和1:6油动的谢馒头,只是感觉噪音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虎式的后半部不是散热栅栏吗,打开加高点来解决行不行。重新做成金属的散热栅栏

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呵呵呵,希望别破坏原车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进来学习下,怎么搞油动,以前有个1:10油动的99和1:6油动的谢馒头,只是感觉噪音太大。。。

油动嘛,就是这个意思,噪音污染

网友L:
虎式的后半部不是散热栅栏吗,打开加高点来解决行不行。重新做成金属的散热栅栏

加上 2个 电调的散热风扇  应该能 散热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虎式的后半部不是散热栅栏吗,打开加高点来解决行不行。重新做成金属的散热栅栏

加上 2个 电调的散热风 ...

谢谢建议,里面空间太小了,只能假装一个电脑散热风扇,在发动机侧面,对着吹

网友E:
怎么没更新了?还想看看你的倒车是怎么做的

网友:
慢慢弄啊!发动机是多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动机没有冷却风扇的话很快就过热了。
这种结构如果一侧履带阻力过大,动力就会传到另外一侧,不能走直线 ...

换差速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更新了?还想看看你的倒车是怎么做的

东方大哥,我已经按你的图纸做好了差速器制动杆,但是用的铜棒,结果发现,金属摩擦金属,效果不好,准备换塑料棒。

楼主:
这不是期末考试,女儿1年级第一次期末考试,全家都在操心,暂时没进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期末考试,女儿1年级第一次期末考试,全家都在操心,暂时没进度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操心还要持续几十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方大哥,我已经按你的图纸做好了差速器制动杆,但是用的铜棒,结果发现,金属摩擦金属,效果不好,准备 ...

可以考虑加装摩擦皮,像自行车的那种都可以

网友:
做的很不错,视频上听你说了好几次“刘丽”,最后明白原来说的是“扭力”...

楼主(2014-04-22):
怕帖子沉了,这周准备改进完专向机构,实现行进中转向

网友:
相当厉害,顶一个!

网友:
相当厉害,支持LZ的探索精神

网友:
楼主加油  ,  请问你这车倒车怎么搞

网友M(2014-06-01):
引用 楼主:
大家注意看视频,3级和4级齿轮组的区别就在于,速度和扭力,其实通过测试下来,速度最明显,4级齿轮组三分 ...

你好`请问你的油动虎式`那个发动机是不是在某宝上买买的航空引擎套装?然后自己制作了驱动波箱是吗?请问引擎的比例是1 10`还是1`16的呢?

网友:
先膜拜,再学习,我在想怎样转向的问题

网友:
缺少细节照片

楼主(2015-02-15):
现在没人喜欢油动坦克了吗,祝大家羊年大吉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没人喜欢油动坦克了吗,祝大家羊年大吉

我喜欢

网友:
波箱那两根铜管干嘛用?

网友N:
如果我没 猜错那两个铜管应该是类似刹车的结构吧,感觉上油机的话整车重量应该会超了,也许还要改扭杆才能抗得住

网友:
玩过甲醇  汽油车,喜欢!!! 期待你的成功~!~!~!~!可以的话借鉴你的方法,也改一下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我没 猜错那两个铜管应该是类似刹车的结构吧,感觉上油机的话整车重量应该会超了,也许还要改扭杆才能 ...

朋友好眼力,不过意思不完全对,那2根铜管对差速器的动力输出轴进行制动,从而实现转向,不过经过测试铜管摩擦力不足,准备换成橡皮头加大摩擦力,或者更换其它的转向结构

网友O:
前后油动。转向电机 我想怎么做。 双流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好`请问你的油动虎式`那个发动机是不是在某宝上买买的航空引擎套装?然后自己制作了驱动波箱是吗?请问 ...

这是用无限油车的中阳18级发动机和波箱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前后油动。转向电机 我想怎么做。 双流

按你这个设想,没有1:5的体积是做不出来的朋友,多看看其他高手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这个设想,没有1:5的体积是做不出来的朋友,多看看其他高手的帖子

我先试试,飞燕的双流改一改 电机改成油动,这个应该没事

网友P:
最好的改动就是在发动机分动齿轮箱之间加装电离合,使用差速器单边刹车的话会存在路面较烂的时候转向不灵活,或者单边阻力大的时候不能走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最好的改动就是在发动机分动齿轮箱之间加装电离合,使用差速器单边刹车的话会存在路面较烂的时候转向不灵活 ...

新年好,朋友明白你的意思,你能画个简单的图吗,我看下,主要是1:16坦克底盘空间实在有限,怕装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