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OS720i 充电器 不会用

楼主(2013-12-27):
EOS720i 充电器 不会用 求大神指点一二  没有中文说明书  以前买的时候别人帮我调好的 飞3S电池  现在换6S了 请问这么调 谢谢各位了 对英文真是一窍不通 最好来个中文说明书

网友A:
按ENTER,选择一个新的memory再按ENTER,
然后按下down,设置电池类型;
按down,选择电池S数;
按down,设置电池容量;
按down,设置充电电流;
按down到Discharge amps设置放电电流;
按down设置放电截止电压;
按down设置保存电池容量百分比;
按down结束;然后就是正常充电,
以此类推

可以搜下EOS0615的说明书,大同小异。

网友:
操作很简单啊

网友:
1个小时搞懂了,结果两个小时就烧掉,求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ENTER,选择一个新的memory再按ENTER,
然后按下down,设置电池类型;
按down,选择电池S数;

网友:
怎么烧了?

网友:
。。。用了也有几个月了。。一直没问题。。。LZ怎么用的??吧过程说下

网友B(2014-04-02):
引用 网友A:
按ENTER,选择一个新的memory再按ENTER,
然后按下down,设置电池类型;
按down,选择电池S数;

3300 mAh 6S电池充电,solo模式C数设置为几呢?1C,2C对电池保护好,但速度太慢,求指点。
另外两个6S 用SYNC模式充电要怎么设置呢,为什么我的显示最大只能充到80%?  谢谢

网友:
同用这款充电器,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00 mAh 6S电池充电,solo模式C数设置为几呢?1C,2C对电池保护好,但速度太慢,求指点。
另外两个6S  ...

我用20A

网友:
最大就20A啊,您电池容量多少呢,这样追求速度对电池不好吧,不太懂这个,望指点

网友A:
3300的电池5C充电。。。720可以最高6C充电

网友C:
跟你说吧 我冲3300  6S电池 用3C 比5C 要快

网友:
跟610I使用方法一样

网友:
买大功率充电器就是为了快的,却用1c2c去充,不如A6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00的电池5C充电。。。720可以最高6C充电

谢谢了

网友:
ENTER之后选择另外一个电池类型,或者直接在原来基础上,不停的下或者上箭头(菜单是循环的),到每一项上如果想修改,就按enter,再按上下箭头就能修改了,改完再按enter,如此往复。有电池类型,S数,充电电流、放电电流等好多项可选呢

网友(2014-12-11):
引用 网友C:
跟你说吧 我冲3300  6S电池 用3C 比5C 要快

经常这么冲电池不会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