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精灵1炸机事故分析,看了有益,同时希望大僵能改善产品。

楼主(2013-12-27):
    晚上邻居要求出去飞了一下,不好意思拒接,只能答应,本来晚上视线不好,怕出问题,结果问题真的来了。。。。。。
刚开一切始都按照手册来操作飞行,开控、插电池、打开关6次,做指南针校准、放平等单闪绿灯,起飞,经过油门没有推到底,翻了。。。。。。。这个有待大酱解决这个油门优柔果断的问题,欲起不起。。。。。哎,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也飞哪吒F450,都没有这个情况,好,翻了打了浆没关系重新再来,第二次油门推到底,终于飞起来了,也比较正常,经过3分钟的飞行,突然闪黄灯,一路狂奔向东逃走,立马打到状态模式,没用。。。。。还是一路向东,而且速度很快很快,忘了,赶紧掰杆停车,好在飞得不高,一路向东经过马路后刚好有一堵防水坡,25米左右,最后刚好撞到坡顶草丛,由于停车状态,红绿灯是不亮的,剩下状态灯闪动,草丛茂密,看不到,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没办法只能再次启动,终于在一株矮灌木上面找到,4个浆全部变形报废,外壳刮花,电机没有变形,万幸的是狗3+和狗屎云台完好,除了外面很多飞尘外,镜头也没有刮伤,还是不甘心,放平地,再次启动,发现gps没有起作用,偶尔能闪一下绿灯,很快就没有,只能回家。。。。
    回到家里,迫不及待拆开机壳,发现中心板上面的gps插头半松动状态,这个中心板是后来才换上的,因为狗屎云台必须要这个东西,经过分析,gps插头由于没有锁住装置,第一次侧翻的时候,估计就处于半接触不良状态,经过震动后出现松脱,导致半路逃跑,但很奇怪,为什么当时打到状态模式也没有作用。。。。。。。。。
    这件事冷静分析了一下,总结经验:
1.要求大酱修改gps插头带锁止装置,而且本身在进行改装升级同时不要忘记打硅酮胶。
2.哪怕一点失误导致侧翻或者异常情况,不要侥幸继续飞行,应该立马提控回家,彻底检查后再飞行,免得造成损失进一步扩大,今晚如果不是那堵挡水坡,估计8000块钱就这样没了。
这些事故有点偶然,但后来我没有终止飞行,也是必然要遭受惩罚的!

网友:
夜晚飞行确实得小心啊,还好找到了。

网友:
侧翻可能重心不水平,校准

楼主:
侧翻以后有再校准指南针。

网友:
找到原因,分析事故,总结经验,就是进步。商家需要改进哪些,用户最有发言权!

网友:
通电直接校指南针好像不行吧,好想通电以后在预热,这个时候好像尽量不要乱动飞行器。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A:
GPS那个接口确实很脆落!我上次打开亲亲一拔就出来了!没有任何固定!后来我直接用热熔胶粘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那个接口确实很脆落!我上次打开亲亲一拔就出来了!没有任何固定!后来我直接用热熔胶粘死了!

看来不是个案。。。。

网友:
表示关注,夜航本身就挺危险,需要很大的勇气,硬件小问题也需不断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那个接口确实很脆落!我上次打开亲亲一拔就出来了!没有任何固定!后来我直接用热熔胶粘死了!

亲亲一拔...还得亲啊

网友B:
升級一下固件吧!起飛會穩定很多的,起飛別太猛發現不對馬上收油門!重新上電(上好電千萬別動到gg)
gps接口怕鬆就打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級一下固件吧!起飛會穩定很多的,起飛別太猛發現不對馬上收油門!重新上電(上好電千萬別動到gg)
gps接口怕 ...

已经是最新固件

网友C:
楼主你好,GPS的插头问题请问是拆开之后发现插头松了吗?

网友:
亲亲一拔。。
我的精灵拔GPS和尾灯时连线头都扯出来了!!可见何其坚固啊~

网友:
状态模式?  这种情况只能切手动模式才能救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GPS的插头问题请问是拆开之后发现插头松了吗?

是的,拆开后发现松脱了,同时也发现升级的中心板插座没有锁止装置包括gps插头也没有锁扣,这个必须改进!

网友D:
我今天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自稳模式起飞,然后飞机就向一边飞了,打GPS模式也定不住,然后赶紧关油门,飞机就炸了。当时状态灯是正常的,没有报错。换块电池再飞,GPS、自稳都定不住,会向一边飞。不知什么情况,请大疆技术说说。还有,回来拆开看GPS插头没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GPS的插头问题请问是拆开之后发现插头松了吗?

我今天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自稳模式起飞,然后飞机就自己向一边飞了,打GPS模式也定不住,然后赶紧关油门,飞机就炸了。当时状态灯是正常的,没有报错。换块电池再飞,GPS、自稳都定不住,会向一边飞。不知什么情况,请大疆技术说说。还有,回来拆开看GPS插头没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自稳模式起飞,然后飞机就向一边飞了,打GPS模式也定不住,然后赶紧关油门,飞 ...

这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
GPS\自稳状态都失稳,这是什么情况?状态灯都正常。

网友:
关注问题,希望看到改进。

网友:
咋回事呢,这么多炸鸡的?

网友E:
飞了快半年了,没在晚间飞过,如果是大草坪还好,周边有树枝看不清楚夜间很危险。我是每次起飞后先在2-3米高左右稍微悬停一下,看表现正常再继续往高飞飞,不然就迫降收回,出问题后果也不会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了快半年了,没在晚间飞过,如果是大草坪还好,周边有树枝看不清楚夜间很危险。我是每次起飞后先在2-3米高 ...

,这个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不知道该说啥,技术要掌握好

网友:
nazah 的gps延长线插头也很蛋疼 都不带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经验值得学习!

谢谢!总之,感觉买个精灵不容易,使用操作要谨慎些。

网友:
我还是喜欢早飞好点!!!夜飞需要联系!

网友:
还是先拿电直练练手吧,以免造成损失

网友F:
那么多精灵不出事 为啥就你的精灵出事?
东西都是一样的东西 为啥呢~

为啥我用全套dji的东西爽飞N个月 从没出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么多精灵不出事 为啥就你的精灵出事?
东西都是一样的东西 为啥呢~

应该你的人品好,或者舍不得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你的人品好,或者舍不得飞。

可以翻翻我帖子~我每天飞3个小时以上 到现在应该已经连续飞了3个多月了吧~

网友:
貌似大疆精灵1的重心在前面,挂上云台更明显。起飞的时候要果断大油门起飞,慢慢推会造成前倾倒地,这样摔了也很大可能让IMU脑震荡的,校对IMU在飞就好了。在轻摔以后不确定IMU是否正常的话,先去掉桨启动看电机转速是否异常,不过还是你那句话: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啊!

网友:
还有一句话:多练技术啊,技术不好夜间少飞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