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直,有几个问题请教。急!急!急!

楼主(2013-12-27):
前些天淘了一个天8X控开始玩模拟,后来觉得只练模拟实在太乏味,于是淘个MINI CP。心想,始终还是要升级干脆一步到位就买了个无刷升级版的。但飞机到了,悬停刚开始练就炸了。第一次就把无刷马达的插头炸断了,幸好自己会焊,把公插剪掉直接焊到电调板,免得以后再断。旋转头顶上面的那个圆圈炸掉了一半,那个没办法搞了就唯有再上网淘,并顺便买了横轴、主轴、舵机齿轮、大齿.......等配件。
配件到家后就第一时间把旋转头换了,而且还做了在等待配件时在论坛上学了的“调螺距”、“斜盘调平”等简单的调机。明天有空再做个桨叶平衡
开始试机......问题出现了
1.小推油门,尾电机座下的尾垂在台面上震得“嘎嘎嘎嘎”响油门再推大一点点就往左边打一点。(陀螺仪感度调到70%)
2.油门再推大一点点,飞机没离地就开始想左偏,而且越偏越厉害了。
3.飞机刚飞离地面十厘米左右,往右打舵机头有轻微的向前倾,往左打舵时相反,飞机向后倾,把斜盘每方位都调平了怎么还会这样?
4.飞机起飞时很不平稳,飞起一点点都是勉强起飞的,我看过没有双桨现象,整机像有轻微的震动但又不会看出底哪部位有震动。
请问大神们上述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怎样判断出飞机有震动,怎样解决?怎样判断出舵机扫齿了?桨叶打到硬物后,没断打的情况下打出多大的缺口就要换?怎样最有效地看出横轴、主轴弯了?
还有请问旋转头上面的那个圆圈是有什么作用的?我看nano cp上的没有,而MINI CP 顶上有。
希望能得到各位模友的帮忙后令我重拾自信,谢谢!

网友A:
楼主莫急。mcp是好机子,调整好了很稳的。
同是新手,同是mcp,说点潜水学习和折腾出来的经验,希望有用。
震动:小机子的震动很好检查,觉得最灵的是大神们说过的排除法。拔下尾电机线,拆掉主齿轮、主轴等,接电对频后推油门,只有主电机转动,可以看看主电机的震动情况,之后每装一件,接电试一下,基本可以找到振动源的。个人发现无刷mcp最突出的振动源是大桨,用在桨片端部试贴塑料胶带的方法可以消除。
“油门再推大一点点,飞机没离地就开始想左偏,而且越偏越厉害了”:小机子起飞左偏正常,起飞时可以尝试着配合油门向右打点舵,练多了,慢慢就可以直着起飞了。
“飞机刚飞离地面十厘米左右,往右打舵机头有轻微的向前倾,往左打舵时相反,飞机向后倾,把斜盘每方位都调平了怎么还会这样”:看看遥控器中的混控设置有没有问题。
“怎样判断出舵机扫齿了":对频后前后左右打舵,扫齿的舵机有明显卡顿,或者没打舵就自己乱动。
”旋转头上面的那个圆圈是有什么作用的“:所谓的刹车盘,降落后用指头按住可以很快使桨叶停转,小机子很少用到。
”桨叶打到硬物后,没断打的情况下打出多大的缺口就要换“:影响到机子飞行稳定性了就该换了。悬停练习,小缺口整平顺后一般影响不大。
晒下俺的mcp,装上金属件后效果不理想,还是原厂件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莫急。mcp是好机子,调整好了很稳的。
同是新手,同是mcp,说点潜水学习和折腾出来的经验,希望有用。 ...

非常感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莫急。mcp是好机子,调整好了很稳的。
同是新手,同是mcp,说点潜水学习和折腾出来的经验,希望有用。 ...

请问大浆端贴胶布是怎样贴的,在上螺丝那端还是浆尖端?包一圈就行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浆端贴胶布是怎样贴的,在上螺丝那端还是浆尖端?包一圈就行了吗?

剪一小块透明胶带,先随便贴在一片桨叶端部的背面(下面),试机,如果震动减小了,就说明贴对了,之后慢慢改变胶带的大小和位置,直到震动最小。如果贴上后震动增大,就换另外一片桨叶贴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一小块透明胶带,先随便贴在一片桨叶端部的背面(下面),试机,如果震动减小了,就说明贴对了,之后慢 ...

呵呵,明白了,照这样说,那做一下桨叶平衡应该会更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明白了,照这样说,那做一下桨叶平衡应该会更好吧?!

有条件做做桨叶平衡肯定有好处的。最好能想办法和桨夹一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做做桨叶平衡肯定有好处的。最好能想办法和桨夹一起做。

金属件应该比原厂的精度要高吧?是哪里感觉不理想?我还想换呢!

网友A:
1.重量影响不大,好看,但不耐摔。
2.桨夹精度不如原厂的。固定桨叶用的螺栓螺母,松紧不好掌握,易出现双桨。
3.主轴直径较原厂碳纤维件稍大,主齿轮需扩孔,搞不好会引起主齿轮偏心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重量影响不大,好看,但不耐摔。
2.桨夹精度不如原厂的。固定桨叶用的螺栓螺母,松紧不好掌握,易出现 ...

呵呵,还是不换好了,请问主轴跟轴承有一点点虚位,主轴能轻微的摆动是正常的吗?我的是新机才飞过十来块电池,应该没那么快有磨损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还是不换好了,请问主轴跟轴承有一点点虚位,主轴能轻微的摆动是正常的吗?我的是新机才飞过十来块 ...

mcp的主轴跟轴承间属间隙配合,但间隙很小,精度还算不错。装好后用手转动主轴观察下,要是轴和轴承内圈之间没有相对运动,轴承能正常工作就可以了。拆解过两架mcp,个人觉得小机子的装配精度不是很高,只要不引起明显震动、不影响正常飞行就OK了。我的mcp飞的电数最起码过百了,换过主轴,但没发现主轴和轴承之间有磨损,轴的磨损主要出现在十字盘附近,也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的主轴跟轴承间属间隙配合,但间隙很小,精度还算不错。装好后用手转动主轴观察下,要是轴和轴承内圈之 ...

你们悬停模式下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是分别调到%多少的?我地油门是L 0%   M60%   H100%            螺距L-17%    M20%   H46%
这个配合合适吗?

网友B:
根据手感和熟练程度随时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手感和熟练程度随时调整!

感谢!有没有省电而又相对稳定的参数?参考参考才能容易找出手感吖!

网友C:
塑料不容易发生塑性形变,金属容易塑性形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塑料不容易发生塑性形变,金属容易塑性形变。

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有没有省电而又相对稳定的参数?参考参考才能容易找出手感吖!

L-0%,M+17,H+50.这样就适合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重量影响不大,好看,但不耐摔。
2.桨夹精度不如原厂的。固定桨叶用的螺栓螺母,松紧不好掌握,易出现 ...

可以用金属的斜盘,旋转头,用胶的桨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金属的斜盘,旋转头,用胶的桨夹吗?

可以混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