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刷blheli链接不上电调

楼主(2013-12-27):
用的andriou nano,已经连好了,线也接对了,但c2ck、c2d就是连不上~~

楼主:
没人回~~~顶一下~~求帮助。同学说是系统和电脑兼容的bug。还有其他可能原因吗?

网友:
我以前用andriou nano可以成功刷,后来再刷就刷不了,不知道为何,后来用2560的可以刷了

网友:
我的nano也刷不了,提示不能识别电调,后来换了Arduino Mini就好了,刷的是天行者4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