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除了氩弧焊 还可以锡焊!

楼主(2013-12-27):
    前段时间做真空装置,发现始终都漏气,漏率很低,最怕检漏找不着原因的时候!管路系统都是经受住了很多次考验得怎么这次就这么不顺利,找了好几天原因,哦~~原来是一个新买的压力变送器的原因 ,这可是西北一个三线企业做的,杂会有漏率,无奈打电话过去沟通 ,对方说 “咱们的是军工品质,0.1级的变送器根本不可能会有这些低级问题” 那好,我继续找呗,又过了两天我都灰心了,算了 我拆开一个看看呗,如果是这个原因还好说,不然。。。
    拆开以后,乖乖得,传感器芯体密封面我都不说什么光洁度了 ,简直像螺纹一样 , 给对方发了一个照片 留了言 对方没回信了 这个是民品,我想军品不至于吧
    用0630车了一个外壳,从新装配进去,不锈钢表面对方是杂焊接上线的?仔细一看是焊锡,找了一瓶盐酸,棉签沾了点,就当助焊剂吧,在304上面 ,很快就焊上了
    国产压力变速器说白了外围电路自己可以开发,但是核心的芯体基本靠进口!和伺服这些一样 始终缺乏核心竞争力,悲哀!接触过米国的一种压力变送器 ,一个要2万人民币 ,进口设备上坏了,外企上门更换一下就要4W。一个进口的铂电阻,德国的售价是50欧,在中国坏了就得7K 人民币,其实很多时候国内都有可以替代并且能够满足使用要求的 , 无奈太多土豪金

网友A:
要高含镍的才行吧?

只含铬的貌似不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高含镍的才行吧?

只含铬的貌似不上锡。

304的实验可以,改天试一下1CR18和201

网友B:
长眼了....中国质量!

网友C:
   锡焊不锈钢没试过,听说过用丙酮作助焊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锡焊不锈钢没试过,听说过用丙酮作助焊剂的。

丙酮对金属没有任何腐蚀性,怎么可去除氧化膜当助焊剂。你搞错了吧,如果是胶粘,那是必须用丙酮

网友:
留下痕迹,这些知识都不懂啊

网友:
楼主的数控刀架还有不。。有意

网友D:
用过焊不锈钢、铝的助焊剂,效果非常好,极易上锡,熔化的焊锡就是淌上的,焊点光亮圆润饱满。可以对付日常能见到的各种金属。

网友:
还有一种专用的不锈钢焊剂也可以用普通焊锡銲接不锈钢。

楼主:
楼上两位有那种的截图吗

网友:
不锈钢用电焊也能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两位有那种的截图吗

淘宝网搜不锈钢助焊剂即可。

我用很多次了,效果非常好。 邻居家的不锈钢盆都给焊好了。

焊接大面积物品时,烙铁功率要跟上。如果功率不够,可用电吹风辅助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过焊不锈钢、铝的助焊剂,效果非常好,极易上锡,熔化的焊锡就是淌上的,焊点光亮圆润饱满。可以对付日常 ...

科普一下,是何神液?O(∩_∩)O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眼了....中国质量!

中国质量怎么了,你给个4W,保证比国外的还好

网友:
那种腰型的扁酒壶知道不?大部分都是锡焊的,小部分欧洲客户要求过认证的货才会用氩孤焊

网友E:
大件厚件可以先在煤气灶上烧热,然后加助焊剂,再用电烙铁上锡,这样可以很好解决烙铁功率不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件厚件可以先在煤气灶上烧热,然后加助焊剂,再用电烙铁上锡,这样可以很好解决烙铁功率不够的问题。

好办法 当烧烤了

网友(2019-02-28):
锡焊不锈钢要有好的助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