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蛇滚的研究-转自网络

楼主(2013-12-27):
近日在练眼镜蛇滚转(Rolling Harriers),在RCU上看到IMAC UNLIMITED冠军Mark Leseberg, Jr.的一篇关于该特技的文章,花了一天时间把它译成中文,希望各位模友从中受益。帮忙顶一下.。翻译水平有限,有错漏的地方请指正。  基础:当我们能够很正确的作出眼镜蛇式滚转时,这个动作是最优美的最感人的。当吊机及扭力滚深深打动人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认为眼镜蛇式滚转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有一点仰角的滚转,然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是眼镜蛇式滚转需要无数小时的练习,配合和调速才能有效的控制这个特技动作。

  理解副翼滚转对于正确理解眼镜蛇式滚转是非常重要的。将眼镜蛇式滚转理解为一个副翼滚转跟着下一个副翼滚转接着下一个这个概念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第一个滚转的概念,那莫将不可能开此练习眼镜蛇式滚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简单开始练习的方法是从你认为熟悉的旋转方向开始练习。就是说不管向左或者向右转区别不大。

  我感到最好还是飞机滚装的方向与转圈方向相反,即向左滚转时飞机向右转圈或右滚转时向左转圈,这样作的好处是更有表现力且可以在眼镜蛇式滚转过程中通过一个眼镜蛇式飞行翻转滚转方向。

  如果要实现这个动作,我们必须要画一条贯穿飞机的线,这条线从整流罩的尖端开始直到方向舵的中位或者拉力的中线,我们通常叫这条线为零线。我门必须在这个特技动作中始终维持这条零线而不需要顾及飞机的攻角。这样我们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就是旋转速度。很多人问我是如何维持飞机旋转的速度的,其实很简单:我开始练习的时候就选择了一个旋转速度,并且在每个练习阶段中都保持这个速度,作为初学者,选择一个比较慢的旋转速度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首先从一圈中的前90度开始,降低飞机的速度直到飞机头部抬起7-10度,这样做的目的是我们要在飞机停止之前使飞机转动起来,一旦飞机停止了,那莫飞机的机翼与副翼将失去作用。其实眼镜蛇式滚转特技就是在飞机将要停止的时候利用巨大的机翼的动量与拉力进行飞行。我们在练习日中首先要订立一个目标,例如:我今天必须完成4个90度的眼镜蛇式滚转,在重复一次,我们要先会爬再学行走。

  在特技动作中飞机转到第一个90度时最重要的是时间同步,你必须在飞机停止前打全方向舵,而副翼必须保持恒定来维持飞机转动,升降舵在这个时候可以用来控制飞机向左或向右。

  一旦我们成功的掌握滚转的第一个90度,我们就可以进而练习飞机转动180度了,当飞机转动接近180度时,我们必须松开方向舵而推足够的升级舵,使飞机能维持一个大的仰角,而这个时候,我们就用方向舵来控制飞机左右。

  当飞机转动通过279度时,我们就要松开升降舵而打足够的反方向的方向舵,这是通过升降舵控制飞机左右。
这个特技转一周的结束是以接近垂直的眼镜蛇式飞行为标志的,这是用升降舵控制仰角,用方向控制左右。

  当我们成功转动180度时,很多人会放弃的,其实我们已经成功了一般了。
所有剩下来得就是时间的同步了。如果你已经练习了0-180度的特技,那没你一定对这个特技中时间同步的难度有一个了解了,我们必须充满信心,因为即使范错,飞机只是会机头往下掉,如果飞机足够高的话,是很安全的。从这个时候开此,结果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你如何才能成功,我做的所有一切只是一个基础,而且我没有足够强调基础和眼镜蛇式飞行的由来。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用了200个起落来练习该特技,还有在模拟器上花了无数小时的练习。

  飞机的设定也是非常重要的,在3D飞行中,我用140%的副翼,升降和方向舵。用50-70%的指数设定,我用一个三段开关来控制这些比率,一个是正常飞行比率,另外两个是3D设定。我感决到拨动这些开关会影响我们的飞行动作,我也经常听说拨动开关造成坠机。
我飞机上的副翼是最大的,它从翼根到翼尖,且有45度的角度,这样可以实现非常高的转速,我也推荐别人则样设定。大的副翼还可以在事故出现时停止飞机的转动或反方向转动。利用合适的飞机来练习这个是很必要的。当然我们的飞机要有轻的机身,强大的动力,直径大的浆,这样我们更能实现高特技。

  当我们掌握了眼镜蛇式飞行的基本动作后,我们就可以提高转动速度了,而且我们要练习通过条件反射改变动力来灵活调整飞机的 高度,而非通过其他舵面控制。其实条件反射就是一种感觉,是对动力,舵面和飞机状态的综合感觉。当然这样所很难理解,但是当你有250个飞行起落时,我们就会理解他的含义了。

  到这个阶段,眼镜蛇式飞行的所有动作已经练习了,现在我们可以练习反方向旋转了。小心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们有可能放弃,我练习这个两年了才能自由飞行中灵活使用该动作。重复练习不要灰心。

  结论:我坐在这里很轻松为你们解释这个特技,不过最好的方法是在模拟器里练习。如果你能在模拟器里实现该特技,在现实飞行也应该可以实现。在模拟器里不断摔机把,因为那不需要成本。还要经常看其他高手的飞行录像,找一个你喜欢的偶像飞机师,尽量模仿他的动作。永远记住:练习不会达到完美,只有完美的练习才能到达到完美。

j3的.

“滚转眼镜蛇”动作可以说是3D动作的“集大成者”。动作时既要求象其他失速类动作一样,飞机保持在临界失速状态,同时飞机还在连续的滚转,对左操纵杆的配合要求非常高。如果在所走的航线是圆周或8字航向,加之高度降低、在操纵者面前做动作的话,那就更是是难上加难了。在很多高手的飞行录像中,滚转眼镜蛇往往是整套动作中最精彩的部分。所以,能熟练掌握,自如地做出稳定、连贯的滚转眼镜蛇动作,是很多3D爱好者的努力追求的目标。

因此,建议在练习这个动作之前,先把其他相近类型的动作熟练掌握,然后循序渐进地练习,高度逐渐放低,就可以事半功倍,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滚转眼镜蛇包含了两个基本的动作元素:失速和滚转。建议在练习该动作之前,先把失速类动作中的悬停和眼镜蛇先掌握,能够准确地把握飞机的失速点,并且对各舵面的操纵形成良好的条件反射;然后最好还能把滚转类动作熟练掌握,最后再来练习就水到渠成了。

虽然滚转眼镜蛇动作的难度比较大,我们仔细来研究,实际上飞机滚转一周,分别是正飞眼镜蛇—侧飞—倒飞眼镜蛇—侧飞—正飞眼镜蛇,滚转中左操纵杆的配合(“划圈”)和其他滚转类动作的要求是一样的。只是在滚转的过程中,飞机要一直保持的临界失速的状态中。

动作描述:飞机在临界失速的状态下,以大仰角、慢速向前飞行;同时绕纵轴滚转。

动作期望:
1、高度低、接近于地面。
2、高度和仰角始终保持一致。
3、前行速度和飞机滚转的速率均匀。

飞行体会:
1、“眼镜蛇”动作和熟练的滚转是动作的基础。
2、因为动作中有滚转,所以在动作“眼镜蛇”的基础上,对左操纵杆的配合要求很高(左操纵杆‘划圈’根据需要包括时机和量要划的很准确)。
3、在这里想多说说在滚转中实现转弯。
一般模友习惯的滚转方向是左滚(从机尾向机头看),我们就以此为例。如果滚转的方向是左滚,那左操纵杆配合(划圈)的方向是逆时针。通常来说,飞机左滚,那右转弯就更科学,更容易,只需要左操纵杆“划圈”的速度比飞机滚转的速度稍快一些就可以了,比如说如果飞机从平飞进入第一个侧飞90度的时候,如果是走直线,那左操纵杆应当仅仅是打右舵以保持高度,但如果“划圈”再提前一点,在打右舵的同时推一点杆,那飞机在滚转的同时就会向右转弯(走顺时针方向的圆周航线)。等飞机再滚转至倒飞眼镜蛇状态时,需要的正是左操纵杆推杆的配合,所以转弯更容易做流畅。
当然,就算是左滚,要左转弯(走逆时针方向的圆周航线)也可以,只是相反地,左操纵杆“划圈”的速度比飞机滚转的速度稍慢一些就可以,但没有右转弯容易做顺畅。
以上的所述在实际操纵中都是非常细微的动作,而且依靠的是良好的条件反射,用文字来表述不容易说明白,还是在练习当中仔细体会吧。
4、其他的事项请参考眼镜蛇和滚转类动作。

楼主:
练习基础:
1.吊机,吊到可以非常熟悉的动可以扭力滚,静4级风以上可以吊到纹丝不动.请参考特帅呆王子的录像,模拟器推荐用g2练习.

2.眼镜蛇,失速飞行的一种.请参考应用的北西的图片.模拟器推荐用aerofly 练习

技巧要领

还是引用j3的

“眼镜蛇”动作(HARRIER)是3D动作中很有特色的一个。其表现形式是大仰角、慢速的飞行(所以我们经常把做眼镜蛇动作称为‘走’眼镜蛇)。当飞机以大仰角、很低的速度从操纵者面前“走”过时,给人在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都是很大的。同时因为飞机一直处于失速的临界状态,动作给操纵者的体验也是很独特的,在动作过程中,随时都要高度集中注意力。

要作出稳定、流畅的眼镜蛇动作,更加强调各舵面的配合,而且这样的配合是更加细微的,更需要良好的“感觉”。

眼镜蛇有正飞眼镜蛇和倒飞眼镜蛇两种,下面以正飞的为例说明。

动作描述:飞机在临界失速的状态下,以大仰角、慢速向前飞行。
动作期望:
1、高度低、接近于地面。
2、高度和仰角始终保持一致。
3、飞机前行速度均匀。
4、机翼稳定,无摆动。
飞行体会:
1、对飞机失速点的把握很重要,需要多加练习掌握,“找到感觉”。
2、保持飞机状态有个小技巧:尽量保持升降舵的舵量稳定,通过调整油门保持飞机一直处于临界失速状态。
3、同时也应当注意,虽然希望通过调整油门来保持状态,但油门的变化不应当“为了变化而变化”,应当根据实际的需要来调整。实际上,当飞机进入稳定的状态以后,很小幅度的油门调整就能保持,大幅度、频繁的油门变化也没有什么益处。
4、想多说明的是眼镜蛇动作的转弯(比如走眼镜蛇8字)。有人认为眼镜蛇动作的转弯单纯是靠方向舵来实现的,这个看法并不全面。眼镜蛇动作转弯时方向舵的控制很重要,但仅仅依靠方向舵的作用转弯很难稳定的。个人的体会是:在要转弯之前,先压副翼使机翼稍微倾斜(不可过多以免失速),然后再打方向舵并保持,同时稍微推大一点油门,飞机就会很圆滑地转弯。转过弯之后,再反打副翼使飞机改平,同时收小油门,整个转弯的过程就会比较流畅。这个过程用文字来描述不大容易,需要在飞行中多加体会。
5、在转弯时,稍推一点油门,使飞机有爬升的迹象,有利于转弯的完成和安全。
6、在动作中副翼的同步控制也非常重要。眼镜蛇要求在行进时机翼要保持水平,为了达到这一点,就要求在其他舵面变化时,副翼能够跟上。

3.圆周滚.. rooling loop

上述完成以后,即可着手练习眼镜蛇滚.

网友:
先顶再看 让更多的人 看到   我觉得在5imx的固定翼区  我们需要更多的 类似这样的 准确,高技术含量的教学贴

网友:
难得的技术贴,感觉5irc里技术贴比较多。。。顶起

网友:
太好了,我顶

网友:
好有内涵的技术贴啊,太需要了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原来这个动作叫眼镜蛇。学习了,晚上模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