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GX,请老鸟们指导指导

楼主(2013-12-27):
最近在鼓捣3GX(被身边模友放毒蛊惑无副翼如何如何爽,于是弄了个3GX试试)按照步骤设置之后,推油门至50%,再往上推感觉电机转速提不上去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3GX做一下油门行程校准,等灯全跑完了再松开set键进入校准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GX做一下油门行程校准,等灯全跑完了再松开set键进入校准界面

校准过了,天籁兄

网友B:
不知道3gx好用不,看好多人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3gx好用不,看好多人出

调好抽时间试飞跟大家分享心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校准过了,天籁兄

如果油门校准了,没设置定速的话,我觉得转速问题应该和3GX关系不大了。说实话,这个玩意我也挺头疼的,各种问题和毛病,450L为此小炸多次。我想可能不是3GX本身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我对三轴陀螺仪的工作原理和脾气秉性不摸门,安装使用设置有问题,虽然很多人骂,但毕竟有人用得很好。我的想法是,既然手上有3GX,好歹人家也是原装正品,轻易扔掉可惜了,慢慢折腾慢慢调,争取搞明白了,发挥出真正的性能,看看能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倒谈不上走不走弯路的问题,本身就是玩的过程。老北 京话讲“盐打哪边咸,醋打哪边酸,自己得门儿清”,等以后学会了,搞懂了,再上“好”的三轴陀螺仪。这两天按捺不住好奇心,跟风入了一个超级便宜版的K8,就是想亲身体验一下188元和1880元的三轴陀螺仪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也和手上的3GX做一下对比,增加一些对三轴陀螺仪的认识
有点扯远了,目前的体会是3GX安装不能使用太软的双面胶,以使用GY650的经验采取两层厚胶夹钢板的办法过滤震动更不行,飞起来就像没有装三轴陀螺仪是的,感觉传感器根本侦测不到正确的姿态了,而且抖动、侧翻都会出现,还是最薄的3M胶效果最好,前提是飞机自身的震动要减到最小。另外3.0版平衡翼效果不如4.0版,4.0版锁尾效果不如3.0版,有些回弹,后来发现亚拓的尾轴好像有点粗,双推一点虚位都没有,滑动有些阻尼感,换了飞越的尾轴,有些虚位,但滑动阻力很小,尾巴回弹的现象没有了……好多都没弄明白,慢慢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油门校准了,没设置定速的话,我觉得转速问题应该和3GX关系不大了。说实话,这个玩意我也挺头疼的,各 ...

支持天籁兄,对于3gx,甚至3轴,我从未涉足,有问题是正常的,但应该是我对三轴工作原理了解还不够,设置还有跟控上面的设置不够清楚,毕竟人家很多厂手也用3gx,(当然我这水平是远比不了的),不过说明了3gx是没问题的,对于不同的三轴,我潜水得来一些肤浅看法是各有各的特点吧,感谢天籁兄,今天休息刚好慢慢琢磨

网友:
油门行程要校正,电调的行程也要校正,这些做完再进入3GX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