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们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3-12-28):
小弟想装一个580轴距的四轴,用wkm的飞控,参数应该是调到多少比较合适。
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A:
熟读 说明书 根据个人情况调节,一般参数说明书上都有,没有的论坛搜索,实在有个别参数不会的,详细发帖说明,配图,或者陪视频,论坛老模友还是有很多人指导的,
建议不要 问着这种范围太大的帖子 F450新手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