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的电池好吓人 太吓人了

楼主(2013-12-28):
不知道模友们你们有没有遇到我这里大的插电惊魂一幕

就在插电的一瞬间  火花四溅啊 还是TX60 插头,你们来说说  这道理是怎么回事
一块狮子的4S 30C的电池  如果是6S的话    简直不敢想象。幸好没有烧了我的设备,不然简直是要亏大,之前还定了一个狮子的6S电池在路上  现在简直不敢想象怎么用。

啊啊啊啊啊啊   有阴影了   简直不敢插电了  救命啊!!!!!!!!!!

网友:
正负极用铁丝连上是不是也这效果

网友:
不能说电池如何,检查前端有无短路!肯定有短路,才会导致如此打火!

网友:
你要怕,呵呵,便宜出给我也行,哈哈!

网友:
买一个 防止火花的装置 10元左右  类似 集线器一样的   淘宝搜搜看  之前有看到一个模友用

网友:
我也是狮子呢  t插都没事

网友:
像是短路哦。

网友:
这个应该是楼主的设备有短路造成的,如果内部短路绝对不会击穿插头。楼主还是自查设备别怪狮子

网友:
家裏二十顆獅子都未試過這個事故..

网友:
依這狀況看來!不是您設備短路就是插錯方向!跟電池一點關係也沒有
山寨板tx60很軟,硬插是可以反向插入的

网友:
是不是接头正负线焊反了?

网友:
根据你图1来看TX60插头应该是左边是正极吧,不会这插头是你焊反了吧?

网友:
貌似插反的结果

网友:
哈哈一笑。拿分走人!

网友:
这电池很冤呢。。。。。

网友:
估计应该不是电池的事情,应该是有其他的什么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电池有很大问题哈哈 出给我把

网友:
能造成这样的未必是电池引起的!

网友A: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B:
这个黑。。。。太没水准了

网友C:
设备线路短路。

网友D:
退了它吧,狮子很**,就不说出来了

网友E:
kongbu ya hehe 恐怖呀

网友F:
早知道你会有这种情况,图便宜吧!,垃圾电池你也买??

网友:
一看就知道插头焊反了,仔细看插头上的正负标识,估计你电调也挂了吧,。。。

网友:
或者电池没反,电调反了?

网友G:
短路鸟,找设备和线路原因去吧,这个黑的,不靠谱

网友H:
前端短路的可能性?我有10多块狮子,目前没出过问题。

网友I:
可能短路了

网友J:
这个估计狮子被冤枉了,应该是设备有短路

网友K:
线路短路引起?!!s

网友L:
怎么感觉像是短路了,应该是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M:
前端短路 造成的!

网友N:
楼主是在打广告么?放点能力很猛啊

网友:
应该不是电池的原因吧。

网友O:
和我的型号一样,一直没事。你再查查其他原因吧

网友P:
电池躺枪了,楼主除了电池外,检查链接的设备吧。

网友Q:
大家都言之有理,貌似不是电池的问题,貌似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