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級固件 求解

楼主(2013-12-28):
請問 我X4飛控升級  YS-X4最新固件20131008
下載
手机端-YS-X4/X4P/双子星地面站
PC端-YS-X4/X4P/双子星地面站
都是英文介面的
請問中文介面 要到哪裡下載???

英文介面 看不懂 整個都不能用
可以用原本的調參軟件嗎?

网友:
你下载来的是固件文件,不是升级工具,而且不是用地面站升级固件的。
要用这个软件“固件升级工具.rar”

楼主:
泡泡大 我從玉兔 DJI 零度 都是看你的 新手教學 上手的
我是飛控已經升級完成 YS-X4最新固件20131008
要下載調機軟件 設定飛控 地面站 PC & 手機
下載到的 都是英文版的 看不懂英文 不會設定飛控

网友A:
新版本手機地面站會依你使用語言改變中文或英文, 若你顯示的是英文,那應該是非簡體系統的手機, 請你改變手機在需使用地面站時暫時將系統語言改為簡體語言就能顯示中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手機地面站會依你使用語言改變中文或英文, 若你顯示的是英文,那應該是非簡體系統的手機, 請你改變手機 ...

學習了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手機地面站會依你使用語言改變中文或英文, 若你顯示的是英文,那應該是非簡體系統的手機, 請你改變手機 ...

啊~~~變這樣阿!
那台灣這邊不就不適合用零度的東西了@@新版PC地面站 有中文可下嗎?還是也要改成簡體字
如果X4固件升級20131008
可以使用舊版的 手機  PC 地面站 調參軟件嗎???

网友:
怎會不適用零度呢?? 小弟就在台灣阿, 高雄磚窯飛場裡零度各式飛控(X4,X4P,X6P,小斯...)滿天飛,  呵呵!
PC地面站簡體問題你可以安裝Microsoft AppLocale直接切換系統語言很方便的!
手機部份小弟是懶得每次使用就得切換語言, 所以自己手癢直接將英文語系繁化, 因為自行修改語言(簡/英=>簡/繁)未經零度同意所以一直沒敢分享出來..
升級新固件,手機舊版地面站也能用的! 有些功能用不到了, 如磁偏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