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起来爬贴发现能发帖了,就问个遥控问题?

楼主(2013-12-28):
看精灵说明书说,开遥控时,要将模式控制开关和智能航向开关置于最上方,再加电。那是不是新机回来要调参打开智能航向,要接通gps,才能飞!

网友A:
开遥控之前   把控上面的两个金属开关往上打   开机和飞机对频后    再进行一系列的校准

网友B:
你好,其实意思就是只要保证两个开关在最上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其实意思就是只要保证两个开关在最上面就可以了。

呵呵!客服的出来了!感谢!开到上面是不是采用GPS姿态模式了,能调回姿态模式吗?智能航向模式要在参数里打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遥控之前   把控上面的两个金属开关往上打   开机和飞机对频后    再进行一系列的校准

机器回来在慢慢摸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