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舵机的功率是多大?

楼主(2013-12-28):
哥们的500改成标准舵机,用3030BEC 作为舵机动力,发生了BEC和AR8000接收机干涉问题,现在反而用亚拓70A 电调自带的BEC,却能很正常的驱动4个标准舵机。
哪位大虾知道像DS610 这样的标准舵机输出功率是多少?电调自带的BEC 输出最大也就4A 吧?

网友:
到底为什么要改标准舵机呢

楼主:
算过了,最大力矩和反应角速度的乘积,差不多6V情况下最大有18W输出,也就是说一个舵机最大需要3A

网友A:
三个ds615,狂打舵,电流2a多一点。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个ds615,狂打舵,电流2a多一点。供参考。

说的是无负荷状态下吧?如果带4kg负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无负荷状态下吧?如果带4kg负荷呢?

4kg的话应该多不了多少吧,来回打舵,舵机电机负荷还是比较高的。带上负荷接近3a,加上尾舵3a多,算上接收机,陀螺仪。4a刚刚喂饱。至少要个5a的bec吧。

楼主:
哥们已经知道算法了,舵机参数中虽然没有功率,但是他有特定电压下的扭矩和转速的,功率很好算,差不多十几瓦,满载运行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已经知道算法了,舵机参数中虽然没有功率,但是他有特定电压下的扭矩和转速的,功率很好算,差不多十几 ...

是否这样算?
根据DS610的参数:在6V下,扭矩T=12.8kg.cm=12.8*9.8/100=1.2544N.M,  转度n=0.07sec/60度=(1/0.07*60*60)/360=142.86rpm
根据公式T=9550*P/n可得P=T*n/9550=1.2544*142.86/9550=0.0187kw=18.8w
然后电流I=P/U=18.7/6=3.13A?

网友C:
你这个算法是不对的。
舵机参数上的扭矩是失速扭矩(电机已经转不动了)
转速是空载转速。 你这样一算,舵机性能已经凭空提升了不知道多少个等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算法是不对的。
舵机参数上的扭矩是失速扭矩(电机已经转不动了)
转速是空载转速。 你这样一算,舵 ...

终于,终于,有人把秘密说出来了

Happy New Year!

楼主:
肯定是不对的,不然我的BEC早就挂了
这个只能相当于交流电的视在功率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终于,有人把秘密说出来了

Happy New Year!

哈哈,而且旋转速度不是总时间除以旋转总角度得出的
在往复运动的时候惯性会造成速度下降
厂商一般是让舵机转90度,测量中间60度的速度

网友:
都不知道有这么多弯弯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