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中神马飞机和北极星飞起来相似??????? ...
凤凰模拟器中神马飞机和北极星飞起来相似????????

楼主(2013-12-28):
如题··········凤凰
模拟器
中的什么飞机和北极星水机飞起来相似????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

网友A(2014-12-10):
Beriev BE-103
这个翼型像一点

网友B:
凤凰的固定翼 手感就太好飞了 和真机有差距
其实模拟器多少的都和真机有差距 一般 模拟器的固定翼好飞很多
如果楼主觉得北极星比较灵活的话 可以在模拟器里选择一款高速机 舵面调大一点

楼主:
感谢两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