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的高度问题。

楼主(2013-12-28):
我比较喜欢航拍,也喜欢高度。看了几个高人的作品又是改机又是改摇控器的。我很好奇,想请问下,目前我正在用精灵1练手,客服说是300米的摇控距离,想请问各位是不是要改装的话要买些配件可以使高度上900米左右。谢谢。

网友A:
电池不能这么久吧,飞到300米,就得2分多钟,下来就要3,4分钟,我电池顶多5-8分钟,所以,你飞700米,能飞上去,飞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能这么久吧,飞到300米,就得2分多钟,下来就要3,4分钟,我电池顶多5-8分钟,所以,你飞700米,能飞 ...

那别人的千米高空是不是加了些什么。

网友B:
那个得整体升级,换电机,弄电池,配桨,遥控要加功放之类的,功力修行不够的,尽量不要乱改,弄不好会很麻烦的,当然,高手随意~

网友:
换遥控电池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得整体升级,换电机,弄电池,配桨,遥控要加功放之类的,功力修行不够的,尽量不要乱改,弄不好会很麻 ...

了然。

网友C:
自己改装虽然过瘾,有成就感。但是往往可靠性要打个问号。最后总算起账来,不会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改装虽然过瘾,有成就感。但是往往可靠性要打个问号。最后总算起账来,不会便宜的。

恩。 心里有底了。谢谢。

网友D:
300m足够了,900米有危险了,要被禁的,看今天新闻。

网友E:
我询问过客服,精灵2最高可以达到1000米!精灵1就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0m足够了,900米有危险了,要被禁的,看今天新闻。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在首都机场飞航模简直就是不想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询问过客服,精灵2最高可以达到1000米!精灵1就不是很清楚!

精灵1也可以1km,但是得在电磁环境不错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精灵1也可以1km,但是得在电磁环境不错的情况下

也不敢飞那么高!

网友:
1也能1KM,但是得在环境好没干扰的情况下,客户说300米估计是个安全距离。

网友C:
关于精灵的高度控制问题,顺便讨教一下:精灵的悬停性能很强。有个疑问,精灵是靠GPS确定高度的吗?如果是,按说GPS定位比较准确,测高精度要差一些,而且通过GPS测定的高度应该是海拔高度,而不是放飞时需要的相对高度,不知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关于精灵的高度控制问题,顺便讨教一下:精灵的悬停性能很强。有个疑问,精灵是靠GPS确定高度的吗?如果是, ...

我好像哪里看到过,精灵装有气压计,貌似靠这个来辅助定高。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好像哪里看到过,精灵装有气压计,貌似靠这个来辅助定高。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按说应该有个测高度的传感器,不知是哪个,装在哪里?

网友:
去玩固定翼,轻松上2k

网友:
算了吧,就这么个小东西,练手就很好了,再高也高不过雾霾

网友H:
据说900m拍照,还不如直接看卫星地图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