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请教个折叠桨的问题

楼主(2013-12-28):
各位,请教个问题
比如我2217KV950的电机用10寸普通桨,我换成折叠桨的话要换多大的

飞机是飞翼

网友A:
木有区别

网友B:
一样滴,只有多叶桨有点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滴,只有多叶桨有点差异。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区别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