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哥大嫂指点——精灵2 接线接好了,不过图像有问题

楼主(2013-12-28):
信息与狗的OSD重合了。我怕关掉狗的OSD就看不到狗的电量了  ,有什么办法分开吗?

还有就是图像并不是满屏啊……上下都有黑边  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图像满屏?会不会是狗里可以设置还是显示器设置??我显示器目前是16:9
够的protune 有什么用  是不是拍出来的照片效果更好?

网友:
个人意见狗的OSD关掉就行啊...精灵才能飞多长时间...一块狗的电池够飞好几次了...每次起飞前做好检查就行

网友:
把狗的OSD关掉吧,没什么用的!
狗的电池可以用1个小时,飞行器的电池一般也就15-20分钟。

网友A:
图像不满屏跟狗和显示器的制式有关,切换一下就好,比如PAL和.....

网友:
你好楼主,飞行使用过程中,你不需担心狗会没电,所以可以放心的将狗的数据显示关闭。

网友:
楼主,试试Iosd mini 的调参软件,那个可以把信息左移右移的

网友:
狗台一直都在给狗充电你不知道吗

网友:
不影響!看不慣就關了狗的OSD訊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像不满屏跟狗和显示器的制式有关,切换一下就好,比如PAL和.....

估计这个回答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个回答靠谱

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