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神们分析一下失控的问题!

楼主(2013-12-28):
我用NAZA V2,FUTABA 14SG,电池3s2700两组并联,气温零下1度,早上连续三组电池出现同样情况:gps模式飞行距离200-300米时进入失控返航,切换到姿态模式大概在300-350米,依然是进入失控返航,图传信号清晰,但是发射机收不到接收机的回传信号。过去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无障碍时1公里多没有问题。NAZA V2工作正常,第一次失控返航毫无误差地落在了起飞位置。
距离我200多米有个单位挂着“中国兵器”的大牌子,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但是在那附近手机经常没信号,但我在这个位置经常飞,700-800米都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再远没有飞过)。
我现在搞不清楚是因为气温低造成的接收机不正常还是因为附近存在的干扰源?如果是干扰严重,图传信号好像一点没有被干扰,并且那个干扰源应该主要是干扰手机信号。还是我的接收机有故障了?希望大神们能够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A:
这个很难分析。建议调整接收机天线位置,不该飞的地方别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分析。建议调整接收机天线位置,不该飞的地方别飞

下午准备去郊外空旷地再试试。。。

网友:
帮你顶,新机说智能航向S2出厂时关闭的,是不是在不熟悉的情况下不好打开,不打开怎么用失控返航,有些疑惑!是不是练习只能用姿态模式!

网友B:
坐等楼主换地发测试后分享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楼主换地发测试后分享结果

今天在郊外一气飞到610米高没有任何异常,然后距离地面20米飞了500米远,也正常,气温有点低,怕电池不行不敢再往远放.看来上次确实是周围有强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