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调选铂金还是亚拓?

楼主(2013-12-28):
哪个效率更高?现在时间太短了

网友A:
效率 主要看你的 马达 还有 机械调节 电调方面效率 这两个都差不多
450用的话   40a重量上比较合适
40a的话 亚托又不支持6s
建议还是 铂金的

网友:
天行者飘过

网友:
天行者飘过,但是还是选铂金吧,以后玩暴力改6S还能用,或者花牌50也行

楼主:
谢谢,就选铂金的了
现在450有副翼只能飞3-4分钟,花牌3s 2200,花牌3850kv电机,飞腾40a,斜齿,皮传双推,亚拓旋翼头(飞越的中联),飞越碳桨
飞到3.6下来,回压3.85
大神帮分析下为啥时间这么短。。。。

网友:
时间确实是短啊,我用天行者40A电调,不知道啥牌子的电机KV3680,11T电机齿150T大齿,皮带传动,飞6分钟或一分钟悬停5分钟简单3D下来也就3.8刚刚好

网友:
电池HRB2200 20C一年半前买的现在还好好的

网友:
只悬停的话,的确是短了些!感觉还是在电机上找原因吧!

网友:
铂金,不错的选择

楼主:
都换过一遍了,新电机,新桨,新齿轮,新传动,就是悬停时间短
郁闷死了

网友:
试一下飞到3.4下来,下来后电池有3.7-3.8V就没事。

网友:
果断铂金,一样是成熟稳定且经过市场考验的产品,没看到泰世X3套装亦用的铂金40A么,还怕什么。

网友:
电调还是用好点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率 主要看你的 马达 还有 机械调节 电调方面效率 这两个都差不多
450用的话   40a重量上比较合适
40a的 ...

新款的45X就是3S-6S通吃的,450L飞机的3S和6S版本都是这款电调

网友:
铂金还是算了吧,那蛋疼的缓启动,简直垃圾的要死

网友:
我倒是觉得不仅仅是电调问题
机械阻力,齿比方面问题
斜齿11齿最大转速就3170rpm了,12齿快3500rpm
大转速自然更耗电些

网友:
楼主松松皮带时间估计会长一些,你懂的!

网友:
两个都不选,我选中特威

网友:
请问裕华是个什么电调?

网友:
好盈铂金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