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APM2.6飞空加速度计无法校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2-28):
先说下我的四轴配置,天8控,APM2.6   ,GPS,3DR数传, OSD,图传,某监控摄像机上拆的AV摄像头模块,朗宇2212电机, 四合一好盈25A电调,花牌2200MA电池,尼龙四轴机架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这样的 ,加速度计如何校准

然后在initial setup选项里校准加速度计的时候点校准就提示英文的大概意思是把飞机水平放置按任意键,然后我水平放置后摁一下,电机会嘟的一声,然后***的闪过一些文字,来不及看,接着就显示如下, 加速度计还是如上图所示的没校准,请问怎么校准这个加速度计呢,有用过的能否给个校准步骤过程,为谢!

网友:
论坛搜索一下泡泡的视频,上课去。上完课你就明白了

网友A:
做完每一個动作后用滑鼠按一下那个綠色按鈕, 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完每一個动作后用滑鼠按一下那个綠色按鈕, 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做。。。

啊?哈哈,校准了,我理解那句话的意思了,是用鼠标摁click when here    ,不是摁飞控上的复位按钮,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任重道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哈哈,校准了,我理解那句话的意思了,是用鼠标摁click when here    ,不是摁飞控上的复位按钮,  ...

复位按钮,有才

网友B:
这就是不学习的后果,我比你惨,买了一块坏的飞控,一飞就翻

网友:
祝LZ早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不学习的后果,我比你惨,买了一块坏的飞控,一飞就翻

学习是很重要的,我把WIKI都看了很多遍了,还有些细节都没搞懂,你一飞就翻得检查下电机顺序,浆的正反,还有电调好坏,电机好坏还有加速度计是否校准,我个人感觉呢重心的要求不是太高,只要不偏的离谱就可以,我买的飞控USB连上电脑一次后就再也连不上了,以为是飞控坏了,后来通过万能的百度终于解决这个问题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主要是第一次玩四轴,没经验,不过通过近三天的安装调试,四轴已经可以稳稳的飞起来了,昨天跑到一条没人烟的废弃旧公路上试飞。。。。。。连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不过别光看泡泡的视频,泡泡的泡泡真多,要想玩好最后还是得老老实实的去看官网说明。

网友(2014-03-26):
有没有详细步骤啊?教教我

网友C:
你好 可以请教下 你的天8控 够 FPV加航拍吗   我也想买控但是不知道 买几通道的控,适合FPV加航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可以请教下 你的天8控 够 FPV加航拍吗   我也想买控但是不知道 买几通道的控,适合FPV加航拍的
...

恩  ,天8足够FP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天8足够FPV了

谢谢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