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航拍 上面有两个镜头?

楼主(2013-12-28):
一个gopro 另一个是小的好像是监控镜头  为什么弄两个?一个gopro不就好了?

网友:
一个FPV,一个航拍。

网友:
那航拍的那个镜头上装云台不

网友:
一般都是航拍镜头上云台,监视的哪个头子硬挂,要求不一样,

网友:
怕狗上天后没电了所以用两个保险

网友A:
人眼都要两只了,何况是航拍...[一般航拍有飞手和云台手,每人一个...]

楼主:
哦 对 一个人控制飞机FPV 一个控制云台航拍

网友:
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一边开着车能够一边用摄像机拍出想要的东西的话航拍就可以只用意个镜头了.

网友:
在新人看来 的确很神奇

网友B:
狗的图像清晰一点,也可以进行录像。还有个关键就是狗如果卡机了,你看不到东西那不很危险么,所以一般图像传输还是用图传加小摄像头。现在真正七百线的小摄像头,用来FPV飞行,清晰度也是足够了。你要知道狗的价格还是比较贵的,如果一套设备飞不见了,多心疼呀,钱一回事,还有你花的多少心思去弄这飞机是不是

网友:
我觉得无所谓  但是别热两个我也要两个   反正跟着大家的路走不会错的

网友:
我想一般两个摄像头的都是两个人在操作的,是以航拍为主,一个飞手看硬挂的小摄像头,另一个摄影师控制云台。
如果一个人飞的话可以只要一个航拍摄像头加云台,因为一个人航拍就只能看航拍摄像机的镜头,不然就拍不到自己想要的视角和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眼都要两只了,何况是航拍...[一般航拍有飞手和云台手,每人一个...]

二郎神用三个,双重保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狗的图像清晰一点,也可以进行录像。还有个关键就是狗如果卡机了,你看不到东西那不很危险么,所以 ...

狗可以同时用作摄像头和航拍录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狗可以同时用作摄像头和航拍录像吗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那地面是不是就要用2个显示器。。GO在飞机上面是不是位置也是固定的

网友:
大家有这么干的嘛?那得两套图传发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