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3-12-28):
我的四轴有个好盈铂金电调坏了换了个新的然后进行马达测试,怎么没有反应呢?

网友A:
请问LZ用的什么飞控? 通常安裝新硬件后, 最好重做一次所有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用的什么飞控? 通常安裝新硬件后, 最好重做一次所有校准。。。。

悟空

网友A:
LZ ,, 悟空飞控未用过。。。。。。请问重做了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 悟空飞控未用过。。。。。。请问重做了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是要用接收机单独校准油门吗?

网友:
新电调要用接收机单独校准油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