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炉 DIY

楼主(2013-12-28):
一直做东西都没热处理    感觉好麻烦     出的活就像泥一样软      稍微一磕就是个坑     虽然是玩  但是还是不爽啊       必须做热处理了       说干就干    材料准备      耐火砖6块        石棉保温垫子3块        2KW电炉丝一根      电缆 插头    电炉接线头
耐火砖拼成盒状        周围用铁箍扎上    耐火砖上钻孔      电炉丝用铁丝捆在耐火砖上      做好后的炉膛装微波炉壳子里   周围塞上石棉垫  大功告成     通电测试效果刚刚的             20分钟就能吧20毫米直径的铁棒铁烧到900度    感觉很不错

楼主: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4NDIzNnwzZDU4YmJjZjI2NGIxYjVmOWQ3NjY2MTRmNzU2OTYzNXwxNzMxMzE3ODY0&request=yes&_f=.jpgattach://1884235.jpg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4NDIzNHwzOGE1YmU2MzIyMjIwMjAxNTJhMGUyNTAzMDQyMTU0OXwxNzMxMzE3ODY0&request=yes&_f=.jpgattach://1884233.jpg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4NDIzMnwxOTc1NTNhZTM3YjE2NWE3ZmMyZTUyZjcwN2Q2ZWY2NnwxNzMxMzE3ODY0&request=yes&_f=.jpgattach://1884231.jpg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4NDIzMHw4YTc4ZDE1MTZjZDBmMWFhOTdkNGRlZDgxNmU2NDM0NHwxNzMxMzE3ODY0&request=yes&_f=.jpgattach://1884229.jpg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4NDIyOHxjNTE5MWUxNGZmZjhhODc5ZDlhNGU4ZWE4NjJmNzRlZXwxNzMxMzE3ODY0&request=yes&_f=.jpgattach://1884225.jpg

样子大概就这样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自己做一个     我总共耗费了  1天时间和    80块就搞定了

网友:
没见温度计呢

楼主:
木有温度计   暂时凑合着用把   毕竟总共才70多块的东西       过几天找到好的热电偶   再弄温度表   我的测温万用表借给别人还没还给我呢      哭死啊

网友:
普通的电炉丝吗?尺寸多大?要烤多久?炉丝怎么固定?用螺丝吗?

网友:
拿工件时一点要先断电才拿,危险

网友:
很多材料都需要恒温保持,没有控温能行吗?

楼主:
普通电炉丝   2KW   炉膛尺寸200  70 110           冷炉状态一般加热时间30分钟就能吧铁烧到900度    热炉状态最多10分钟
炉丝就是铁丝捆上的       螺丝算是个失败的设计    电炉丝变形太严重了

肯定是断电才拿工件啊    必须的  不然肯定电死

控温度目前暂时就人工吧       几天后控温器到了   装上就OK       旁边原来装仪表板那里  那么大个空位子足够装控温器了

网友:
这个最多能烧到多少度?

网友:
我正在构思4KW电磁炉的热处理炉,不知道用600X300的地板瓷砖能不能耐热到950度?你的耐火砖和石棉哪里买的啊?

楼主:
耐火砖才可以的    地板砖早炸了        我就在本地保温材料店买的      一般的生资市场都有

网友:
加热时炉内有压力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