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满意APM3.1固件的自动调参

楼主(2013-12-28):
首先都在无风的日子里完成的,以默认参数飞起来后再打开,都连接校准两次成功。不满意一、回复平衡力度低,用手轻轻一压就斜了。
        二、有点风都会缓慢抖动。
优点还是有的,回复平衡快且准确。动作柔顺,离地近抖动也很柔顺。都没有风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动,当然装机的时候要装得很完美。

网友A:
一压就斜表示没理解。。。

自动不好可以手动调嘛。。一两个起落搞定,

网友:
不滿意自动调参结果,, 楼主可以手动调参或飞默认参数....

网友:
在有风的时候自动调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压就斜表示没理解。。。

自动不好可以手动调嘛。。一两个起落搞定,

就是用手压向一边倾斜,没出什么力就压斜了,PID感度比较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手压向一边倾斜,没出什么力就压斜了,PID感度比较低。

本来就不需要很大的力啊。。。。PID哪是直接压压就知道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