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3-12-28):
请问一下,我的3S 2200的锂电,用B6充电时电流应该设置为多大???要是想快充又该怎样设置呢????求解,谢谢!!!

网友A:
2A     就好了

网友B:
直接5A充电就行了~~~B6最大也就能到4.3A,我用A6一般都是6A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     就好了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5A充电就行了~~~B6最大也就能到4.3A,我用A6一般都是6A充电

会不会太大啦,我拍容易怀孕啊

网友:
充电只要电池不发热就行了,我一般都用2C电流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太大啦,我拍容易怀孕啊

PL8用40A充电,过放、过冲会怀孕,大电流没事,我整天6A充电,没一个电池怀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8用40A充电,过放、过冲会怀孕,大电流没事,我整天6A充电,没一个电池怀孕的。

哦,好的`。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太大啦,我拍容易怀孕啊

是你自己要充电快点的,又想马儿跑的快,又想马儿不吃草,想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