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故障

楼主(2013-12-28):
三轴居然电机座断了了

------忍不住了,补充下------------奇怪,我贴的图片是金属电机座质量不好导致的断裂,为何大家都说扎带不好?扎带没断啊?
注意,断裂是逐步发生的,期间飞机表现为不稳,开始我以为P太大,调小后好些,期间无炸机。后来起飞时,直接电机被甩出来,一个固定螺丝丢失

网友:
电机座竟然是用扎带固定的

网友:
这电机座的固定方式略奇葩左边怎么还挂一个钥匙环?

网友A:
扎带==
楼主飞起来能踏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扎带==
楼主飞起来能踏实么

都是最便宜的,用来调试练手的。别说,用mwc lite, 调好了还挺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最便宜的,用来调试练手的。别说,用mwc lite, 调好了还挺稳的

螺丝固定也好得多,扎带固定不紧,电机一转震动了底座也就晃动了

网友:
神奇的扎带

网友:
楼主的固定方式真是太有才了......
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固定也好得多,扎带固定不紧,电机一转震动了底座也就晃动了

我用起来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架子不错

这你也能看出来?

网友C:
你这差得远...我四轴炸到四个都断了....而且三轴电机电机座一起射出去

网友:
这固定方式无力吐槽啊。。。

网友D:
其实扎带还可以的

flite test做的三轴也是这样固定的

网友:
神一样的扎带啊

网友:
真够凑合的哈。螺丝上的太紧了?

网友:
这种固定方式,电机座金属疲劳,不炸、不断才怪!

网友:
我感觉扎带在天上的时候一定很紧张。
我的电池是用两根扎带捆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差得远...我四轴炸到四个都断了....而且三轴电机电机座一起射出去

我的可没炸,是零件本身的缺陷,震动后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可没炸,是零件本身的缺陷,震动后裂了

那你比较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扎带还可以的

flite test做的三轴也是这样固定的

识货的,就是按他的设计。不过国内的材料参差不齐,材料差的扎带会老化后自行断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比较悲剧

还好,比较长经验,现在对各种不良飞行状态的原因分析满有心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识货的,就是按他的设计。不过国内的材料参差不齐,材料差的扎带会老化后自行断裂的

我也想仿他的H四轴   在想怎么才能做成折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仿他的H四轴   在想怎么才能做成折叠

饭团的不好么?我正在做

网友:
嗯,是很奇葩,无论从哪方面看

网友:
跪求扎带地址

网友:
我也有 过     震动 太大导致

网友:
  那个机架真心是个亮点!

网友:
这个飞机震动能达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饭团的不好么?我正在做

我现在的就是饭团的  我做玻纤的 用12x12铝方管 好重啊  现在4分钟就报警了

以前450机架可以10分钟的

所以现在我想做100到150g左右的机架

网友:
金属疲劳,震动太大

网友:
我比较孤陋寡闻,第一次见这种固定方式,学习了

网友:
说明你的电机好啊,哈哈,扭力太大了。呵呵,最主要你不要用扎带,最好用螺丝固定好,不然每次启动时一定是有很大的扭力,而且扎带不是那么牢固,造成扭的时候有一定的力矩,所以会把坐弄坏。不知道您看懂没我说的,哈哈

网友:
哈哈 是够奇葩的

网友:
楼上诸位一直在批评扎带,老外那个确实是用扎带固定,我也仿照着飞了快半年了,扎带导致的问题并不大!!!!!!!我也是三轴,前两臂电机都是螺丝固定,尾臂固定在转向轮上,转向座固定在机臂上,以及舵机固定在机臂上都是扎带。
多次炸机,原因99%是操作失误,炸机基本没有扎带的原因,但因为扎带断裂,对设备的保护功能确实看到了!楼主用扎带固定,但用的太少了吧,两个扎带,有一个断了,就可能产生后果,我想至少应该三根,三根同时断两根的几率就小很多,基本都是炸机才会那么断。
木臂用螺丝固定也不是什么好方法,木头太软,相对来讲扎带可能更好些,但扎带我认为极端天气不适合,比如高温和低温,很可能性能变化太大,另外,经过一段时间要仔细检查,是否已不耐用,成品低,好组装,应该经常维护,就是螺丝也得经常看,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