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小白的APM,刚装完机

楼主(2013-12-28):
1,看了泡泡老师的教程,把机子给装好了,基本调试到能解锁,油门形成也调试了,不过解锁后最小油门电机还是转动的,油门区间为1100-19102,油门推到中间的时候突然加大,遥控器是D10新建的固定翼机型,油门曲线应该默认的是一条上升的直线,接受是R1002,我这是遥控器的设置的不对还是APM油门形成没校准好??还是油门区间不对?还是我的接受和APM不兼容,我的兔子和我的1002是不兼容??

网友A:
APM3.1固件是解锁自动转动的,可以到参数里关闭

网友B:
。。。。LZ啊。。。3.1默认解锁转动。。有怠速。。

另外到中间突然加速是因为你用的气压定高模式。。。。。。

网友:
玩开源飞控至少要在论坛潜水数月,贸然行动烦恼无数,有老鸟带带还好些。

网友C:
拍照漂亮点哈

网友:
我看见了 拧麻花 吊丝减震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3.1固件是解锁自动转动的,可以到参数里关闭

看来我潜水不够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啊。。。3.1默认解锁转动。。有怠速。。

另外到中间突然加速是因为你用的气压定高模式。。。。 ...

谢谢,回头我在看看,师傅能给个企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照漂亮点哈

强光下手机不好对焦

网友D:
当时飞行模式切的是那种?没看到第8课,我推油门电然突然转动起来吗?
后面也有解释的,因为我当时切的是自动定高,你仔细看了没有?
罚你第8课看100遍。

网友:
怠速    这样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时飞行模式切的是那种?没看到第8课,我推油门电然突然转动起来吗?
后面也有解释的,因为我当时切的 ...

我都看了11遍了我的飞控还在邮寄的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时飞行模式切的是那种?没看到第8课,我推油门电然突然转动起来吗?
后面也有解释的,因为我当时切的 ...

我还没看到第八课,看来我真的看100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头我在看看,师傅能给个企鹅吗?

中文字数字数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