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个控可以玩四轴吗可以正常调整参数吗》》》》》》奉上一美女图!!

楼主(2013-12-28):
新手请教这个控可以正常玩四轴吗可以正常调整参数吗 比如玉兔飞控。想搞个四轴,手头有这样一个控 感觉能省就省点。
先奉上美女····

网友:
没多大 希望

网友:
6通的不行!得8通甚至更多!

网友:
这个能飞固定翼以及简单的直升机!

网友A:
6通的控吧,玉兔大概飞不了,四轴最简单的mmc10是可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通的控吧,玉兔大概飞不了,四轴最简单的mmc10是可以用的

嗯,呵呵,我有MMC10飞控,闲置的,谁要

网友:
可以的 只要四个通道

只是没了功能选择

网友:
易死开的东西谁用谁知道

网友C:
我用的这个费 MWC和FF,可以正常使用,哈哈

网友D:
把我女朋友照片放上去做什么   赶快下了

网友E:
省钱是花钱的开始 这个控调参数估计要了楼主的命   估计油门行程不能调 舵量不能调  混控估计不能调    调个正反舵量估计也麻烦   中立点也不好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这个费 MWC和FF,可以正常使用,哈哈

就看了玉兔的教学视频。。要在控下面的显示屏里面调参数。mwc这些不需要这么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省钱是花钱的开始 这个控调参数估计要了楼主的命   估计油门行程不能调 舵量不能调  混控估计不能调    调个 ...

是啊,首飞就炸了 就懒得搞了,感觉多轴的稳定先,像搞个四轴

网友F:
这个控飞简单的四轴应该是没问题的,6 通控,但是5、6 通道的定义你要试一下才知道 好不好用。
最后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楼上的都没说到点儿上。这个控是直机控。是有CCPM混控的。如果 你能在控背后,或电池仓里找开关,把混控关了,才能用。飞四轴要用固定翼模式。你可以把舵机接在接收机上,动下油门就知道了,如果 你动油门,升降、副翼舵机跟着一起动,你是不能用来飞四轴的。如果你不改动开关,一定是不行的!因为你这是一个直机用的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控飞简单的四轴应该是没问题的,6 通控,但是5、6 通道的定义你要试一下才知道 好不好用。
最后有一个 ...

请尊重别人劳动成果,严禁恶意灌水!必须输入1个以上中文!乱灌水会被封号处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控飞简单的四轴应该是没问题的,6 通控,但是5、6 通道的定义你要试一下才知道 好不好用。
最后有一个 ...

混控俺不是说到了么     玩四轴不能有混控的   混控是飞控帮你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控飞简单的四轴应该是没问题的,6 通控,但是5、6 通道的定义你要试一下才知道 好不好用。
最后有一个 ...

是的,我这个是直升机的控,,刚把控打开了,但是不知道哪个是开关,麻烦指点下谢谢。上图 是这个红的开关吗,这个开关我看了下,把电池拿掉就直接可以看到了。

网友:
是这两个开关,但是具体什么位置 ,要你自己慢慢 试。这个也很好办,就按我说滴。把舵机都 接上去,然后改动开关后,推油门。升降和副翼不能跟着油门一起动,都是单独动作,混控就算取消了。

网友:
上个KK飞控绝对够用,调好了就爽飞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嗯,呵呵,我有MMC10飞控,闲置的,谁要

我想收个。留下联系方式   867343573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收个。留下联系方式   867343573

我的QQ8036482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我女朋友照片放上去做什么   赶快下了

放弃吧!

网友:
看样子是不行的。。

网友:
回复是美德,你好我好大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