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钢波总是吱吱发响这样会不会扫齿?

楼主(2013-12-28):
轴承我是不愿上了,没那技术。喷点WD40能避免扫齿吗?

网友A:
楼主到底你有几辆车啊!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到底你有几辆车啊!羡慕

虎1,豹2,三突,馒头和卖了的3号。

另无刷短卡一辆,无刷快艇两条,有刷小艇一条。

明年计划顶配“虎王”一辆,90027攀爬一辆,94123一辆,4通电直一架。鸭梨山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虎1,豹2,三突,馒头和卖了的3号。

另无刷短卡一辆,无刷快艇两条,有刷小艇一条。

目标宏伟,顶。

网友:
第五张很有感觉

网友:
这个,200D 哥哥,前两天你刚刚推荐小弟如果再入二战坦克就入谢尔曼,今儿就扫齿拉?

我的猛犬钢波扫齿了,拆包后就觉得钢波噪音比我的老虎和KV大很多,当时不知道是咋回事,直到有一天左侧履带不往前转了,拆开,发现固定齿轮的铜套都磨破了,换铜套,履带能转,但是噪音依旧,再看齿轮,发现黑齿轮都变灰了。呵呵。才知道原来号称‘永不扫齿’的钢波也是扫齿的。

200D哥哥请看这个视频,这个就是我的猛犬钢波的噪音声,好大。
http://player.ku6.com/refer/00HGVkZ7Dr-AsGRGm4CiPg..==.html

网友B:
还有,200D 哥哥,馒头是哪一款哇?

网友C:
馒头就是谢尔曼 虎式干他需要2炮呢,你应该去玩玩坦克世界

波箱不换轴承很快就这样了,然后就会像上面那个猛犬那样了……

换轴承的话很简单,今天下午刚弄完豹2的,用12个内4外7厚2.5mm的法兰轴承(我买的单价1.53元),2个内5外9厚3mm的法兰轴承(单价2.15元)即可。
工具只需要一根小圆挫,找个银行卡那样的卡片,越薄越好,钻一个7mm的洞,然后放在波箱的洞上,用细头的油性笔描边,然后慢慢挫吧,按照油性笔的标识挫,一般不会偏心了……边挫边试,别挫大了。
然后找个xx啤酒铝罐,剪下铝皮绕轴大概两圈的长度,宽度跟轴露出来的长度一样即可,然后用那个细挫把铝皮卷好,先插入轴承中,然后把齿轮轴放上用力按一下或者用小锤子轻敲进去即可,每个齿轮都装好后,再装入波箱。
然后还要调整下齿轮的距离,不要靠太近,我这把孔挫的有点大,又点了一点502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200D 哥哥,馒头是哪一款哇?

馒头就是M4A3谢尔曼。

看你视频里噪音真大,我的馒头也是钢波听声音应该很正常啊。不明白你就跑跑如此平整的草地怎么会这样伤车,话说我这里又是大坡还进沙都没出现你这样的情况。难道是你“人品”(运气)太差,得到的是次品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馒头就是M4A3谢尔曼。

看你视频里噪音真大,我的馒头也是钢波听声音应该很正常啊。不明白你就跑跑如此 ...

我也觉得自己很倒霉啊,KV下地第二次就烧了板子,好在板子是通用的,所以就地买的板子,150RMB多,认了。M41也是下地就噪音很大,但是俺是新手啥也不知道。直到履带没法动了才整明白。俺这里的M41的钢波没货,合金波箱要200RMB多,抓狂。铜套磨损可以理解,钢波也居然扫齿,让我倍感意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馒头就是谢尔曼 虎式干他需要2炮呢,你应该去玩玩坦克世界

技术帝呀!膜拜!我没想通的地方就是铜套磨损了可以理解,但是钢波也会扫齿,觉得很不可思议呢。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技术帝呀!膜拜!我没想通的地方就是铜套磨损了可以理解,但是钢波也会扫齿,觉得很不可思议呢。唉。

钢波应该是铜套歪掉了,然后齿轮也歪掉了,然后边上磨损比较厉害,露出金属本色了,
你把那个波箱拆下来,然后把电机拆掉,用手拧着试下,看看哪个齿轮晃动厉害,
要是手拧没什么声音的话,装上电机用手拨动靠着电机的第一个齿轮,看看阻力大不大,要是阻力大可能是电机装歪了,调整电机齿跟波箱齿的距离试试。
要是还没事,检查所有的轮子看看吧,一步一步查就会有结果

网友:
今天晚上还去那种毛绒地毯上暴力了小护士,上了30多度的坡,飞了20cm的纸箱,在毛绒地毯上信地回转……只有一次后诱导轮有点脱链,跳了1个槽.
小虎式还是全塑料的,塑料驱动轮,塑料波箱,塑料诱导轮,塑料路轮,塑料摇臂,塑料车体;
加强的部分是1mm不锈钢底板(以前做的机箱上拆下来的废料),每个路轮中间上了1个轴承,诱导轮上了轴承加了4mm铜柱通轴,固定通轴的1.5mm小铝片,铲掉电池盒,装了6节1充电号电池在后部,摇臂小改都向后,用原来的坑和弹簧,只加了第一个摇臂的洞(其实想全改,洞实在是开不好)
基本利用现有的材料进行有限改造,视频等我编辑好以后上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虎1,豹2,三突,馒头和卖了的3号。

另无刷短卡一辆,无刷快艇两条,有刷小艇一条。

有钱人啊,话说明年HL会出H炮塔虎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馒头就是M4A3谢尔曼。

看你视频里噪音真大,我的馒头也是钢波听声音应该很正常啊。不明白你就跑跑如此 ...

200D哥哥,我看你的视频,感觉吱吱声就是来自钢波磨铜套的声。我那个M41是已经扫齿了,所以噪音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钢波应该是铜套歪掉了,然后齿轮也歪掉了,然后边上磨损比较厉害,露出金属本色了,
你把那个波箱拆下来 ...

传了钢波的照片,麻烦大大看看这个钢波还有救吗?谢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1218&extra=

网友D:
要用wd40三合一白锂润滑脂,我从开始用到现在,最长曾经连续在野外运行1个半小时,基本每天在家玩儿个20,30分钟左右,波箱还没出现任何问题,大概3个月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用wd40三合一白锂润滑脂,我从开始用到现在,最长曾经连续在野外运行1个半小时,基本每天在家玩儿个20,3 ...

喷一次,还是每次操完了都喷?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馒头就是M4A3谢尔曼。

看你视频里噪音真大,我的馒头也是钢波听声音应该很正常啊。不明白你就跑跑如此 ...

我擦看了层主视频我已受不了了 我要入谢尔曼!

网友:
引用 楼主:
馒头就是M4A3谢尔曼。

看你视频里噪音真大,我的馒头也是钢波听声音应该很正常啊。不明白你就跑跑如此 ...

馒头的悬挂还是显硬啊 有没有什么办法改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擦看了层主视频我已受不了了 我要入谢尔曼!

怎么就受不了了呢?这些视频我都还没认真拍呢。其实这车的行走姿态很一般,但如果你换MOTO的金属悬挂后会极大改善,但是要花大米啊!!

HL出A3而不是A4型是个大失败。A4型底盘更长动态更好,还可以还“萤火虫”和中国远征军涂装。哦,对了我这辆是重新做了涂装的,原厂色比较恶心而且是2.4G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就受不了了呢?这些视频我都还没认真拍呢。其实这车的行走姿态很一般,但如果你换MOTO的金属悬挂后会 ...

怪不得这么诱人 涂装很不错 太诱惑人了!我是比较喜欢M4A1和M4A3型 这两个型号是二战美军自己大规模使用的两个型号 毕竟是米国车 美国自用的馒头感觉比较正统一些的 型号问题我个人倒是不太纠结 A3对我个人来说倒是正好 就是好像听说这车悬挂硬 我玩静态过来的 考证喷漆旧化这块倒是不太成问题 就是这个悬挂 比较纠结  不过看你的视频 已经很不得了了 所以受不了啊 想要赶过年奖金下来赶紧收一个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怪不得这么诱人 涂装很不错 太诱惑人了!我是比较喜欢M4A1和M4A3型 这两个型号是二战美军自己大规模使用 ...

呵呵 朋友你哪里的啊,难得遇到个M4车长。
你准备入什么版本的呢?

下面是我车的最初形态:建议换mato的悬挂319一套。

换衣服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870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6868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9072

网友:
哇。豹2 和 M4大小差别那么大啊?汗一个。俩M4都比不上一个豹2!
另外,话说,那个东方芝加哥,是200D哥哥的马甲吗?

网友:
铜套磨损过度造成不同轴或者旷动过大便,再需要提供大扭力的时候有可能会扫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朋友你哪里的啊,难得遇到个M4车长。
你准备入什么版本的呢?

我在河北 你哪的呢 这楼里贴的这两张过坎的图 那是自带的原始悬挂?看着这不还行吗 光这么看没觉得特别硬啊 悬挂都已经有变化了 是不是平时走的时候 对路面的贴合度一般啊
我要是入的话 打算就先入基础版的吧 塑料冒烟版 先玩着 哪块如果要是玩坏了再升级 我kv1买了一年多了 到现在都很正常 挺不错的

网友(2014-04-23):
谢尔曼不错, 我也算是坦克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