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APM罗盘校准的问题(问题更新)

楼主(2013-12-28):
新手入APM罗盘校准,按照泡泡教程和老外的方法都试过,结果都出现如下对话框。

加速度计和遥控器校准都没有问题,忙了半天罗盘校准就是不行,导致红灯一直闪无法解锁。郁闷~~~另外请问一下,我这个版本的地面站为何罗盘校准时没有倒计时?
忘高手解答,不胜感激!!!

补充配置:雷家APM2.6和6H GPS(GPS上面有两根线接飞控板,是外置的罗盘?),带BEC的电流传感器,刷3.1的固件,MP版本是1.2.55(泡泡叔给的下载链接:http://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downloads/list).控是JR的DSX7,接收机是山寨AR6200(接收没有问题,飞450电直很久了)。

问题更新:MP升级到了1.2.92问题依然存在,罗盘校准收不到数据,见图。考虑可能是硬件问题,准备返厂。

问题更新: 现在我确定90%是硬件问题,因为我下午不小把GPS线碰到了一下,GPS灯就灭了,用手把线弯到某个角度或者用手捏住线和壳子的根部就好了。估计罗盘的线接触也有问题,果断准备返厂~~~。

网友A:
同用apm的漂过.....未遇过这问题.....

敢问一下LZ,,  用的是APM 2.?,, 刷的固件 和 MP版本各是多少? 外置还是內置罗盘? 貌似 MP版本有奌旧,, 显示的內容跟我的有较大出入,, 或者请LZ更新过最新版试试....

网友B:
罗盘IIC没有数据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用内置罗盘的话,看下内外罗盘选择的那个焊盘连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用apm的漂过.....未遇过这问题.....

敢问一下LZ,,  用的是APM 2.?,, 刷的固件 和 MP版本各是多少? 外置 ...

您好!我的是雷家APM2.6和6H GPS(GPS上面有两根线接飞控板,是外置的罗盘?),带BEC的电流传感器,刷3.1的固件,MP版本是1.2.55(泡泡叔给的下载链接:http://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downloads/list)...请教您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哦,再补充一下,控是JR的DSX7,接收机是山寨AR6200(接收没有问题,飞450电直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IIC没有数据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用内置罗盘的话,看下内外罗盘选择的那个焊盘连上没有

我是雷家的APM2.6和6H GPS(两根线连板子的),难道拿到要动电烙铁焊板子?谢谢您!!!

网友:
貌似你的MP不能选用內置还是外置的,, 我的MP是1.2.91

网友B:
那就看看你的线有没有接对了,或者进入命令行模式用compass命令看看有没有数据,terminal——connect——测试——输入compass回车,就会有罗盘数据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看看你的线有没有接对了,或者进入命令行模式用compass命令看看有没有数据,terminal——connect——测 ...

好辦法...

楼主:
谢谢大家!一会儿去试一下!~~~

网友:
很确定的告诉你:指南针没有接上,2.6的板子上没有指南针(移动时候MP上面虽然也转动,但那是加速度仪)和GPS的,你买的6H GPS上面,接线后分2根线,4针的是接上面的GPS,2针的接到指南针口上。

网友:
再补一刀:6H的信号线接口做的特别蛋疼,插入的时候头下面会有一个突起的贴片顶着,一定小心啊,慢慢插,慢慢拨,俺就是用力过猛把整个接线口都拔下来了~

网友C:
又是一个只提问不发实物连接照片,喜欢偷懒的家伙,谁也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看看你的线有没有接对了,或者进入命令行模式用compass命令看看有没有数据,terminal——connect——测 ...

用命令行模式试过了,显示compass:disabled ,貌似真的没有和飞控连接上,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一个只提问不发实物连接照片,喜欢偷懒的家伙,谁也帮不了你,

泡泡抱歉,在外出差没有相机,手机不能拍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抱歉,在外出差没有相机,手机不能拍照~~~

接受,以后提问记的要图文并茂,最好带上视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命令行模式试过了,显示compass:disabled ,貌似真的没有和飞控连接上,怎么回事?

1、你的地面站版本太低,
2、现在市面上出的2.6有点混乱。真正的2.6飞控,上面的罗盘是不装或断开的,而由GPS的的罗盘连接到APM。说白了,2.6只是不带罗盘。
3、看样子是你的GPS上的罗盘没有和APM正确连接。或者你连接了二个罗盘,一个叫他向东,一个叫他向西,主控不知道听谁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的地面站版本太低,
2、现在市面上出的2.6有点混乱。真正的2.6飞控,上面的罗盘是不装或断开的, ...

刚刚把电脑和四轴拿到室外试了一下
1.GPS显示:3D Fix 正常
2.Compass还是无法校准,状态和以前一样
3.再用命令测试Compass显示变成了:compass initalisation failed(罗盘初始化失败)
永康冬天好冷啊,感觉比上海冷,在室外搞实在受不了了,明天再说吧,反正折腾呗,也是一种乐趣。
另外感谢泡泡您送我的爆闪灯,等飞控弄好了就装上,届时一定上图亮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把电脑和四轴拿到室外试了一下
1.GPS显示:3D Fix 正常
2.Compass还是无法校准,状态和以前一样

永康-衢州很近,开车过来,手把手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永康-衢州很近,开车过来,手把手教你。

OK!~~~看样子元旦要在永康过了,我要是有空过来玩提前和您联系~~~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OK!~~~看样子元旦要在永康过了,我要是有空过来玩提前和您联系~~~谢谢!!!

原来是永康的啊!同城,有需要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弱弱的问下APM是什么?

网友D:
一定是硬件問題,之前我和你的問題一樣,返廠後雷總寄我另一個新的,就沒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是硬件問題,之前我和你的問題一樣,返廠後雷總寄我另一個新的,就沒問題了。

现在我确定90%是硬件问题,因为我下午不小把GPS线碰到了一下,GPS灯就灭了,用手把线弯到某个角度就好了。估计罗盘的线接触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