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波箱尾轴轴承

楼主(2013-12-28):
新手请教,450v2 尾波箱尾轴轴承怎么拆下来,尾波箱以拆开,就是轴承死活拆不下来。

网友:
火攻,然后小心给顶出来。如果不要轴承的话就抡大锤

楼主:
以拆下来了,原来是 法兰杯士轴承,不过侧扳有点变形,调平后还能用吗。

网友:
轴承很精细,很容易引起机子震动。都变形了,建议换一个。

网友:
杀鸡取卵吧😃

网友(2014-02-24):
轴承上螺丝胶了,加热 加烫,加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