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r9x的前辈,教个问题

楼主(2013-12-28):
er9x的三档开关怎么设置成一个通道,我想用他控制飞控。

网友A:
APM飞控为例:
我用了三段开关和副翼开关结合,只调出4种脉宽。方法这样的:
某个通道:
1,新建混控--SOURCE为FULL,WEIGHT值3,SWITCH为ID0,MULTPX为REPLACE;
2,新建混控--SOURCE为FULL,WEIGHT值27,SWITCH为ID1,MULTPX为REPLACE;
3,新建混控--SOURCE为FULL,WEIGHT值52,SWITCH为ID2,MULTPX为REPLACE;
4,新建混控--SOURCE为FULL,WEIGHT值-10,SWITCH为AIL,MULTPX为ADD;
5,新建混控--SOURCE为FULL,WEIGHT值-30,SWITCH为!AIL,MULTPX为ADD;
此方法的Weight值只针对APM飞控,但并不完美,只能实现4种模式。懒得再琢磨了。。希望对你有所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飞控为例:
我用了三段开关和副翼开关结合,只调出4种脉宽。方法这样的:
某个通道:

谢谢。很有用

网友:
混空菜单里,你想设三段开关的通道,点进去,source选项选3pos就可以了,

网友:
好,我也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