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好像光耦是都被用滥了,不管啥地方都要加光耦隔离

楼主(2013-12-28):
还记得最开始玩CNC的时候,没有接口板,就一块TA8435的三轴驱动板,直接接上并口就用了,上面也没有光耦隔离,确实是有点危险。
后来光耦就跟爆发了一样,三轴驱动板也没人用了,全是用接口板+单轴步进电机驱动板的形式,结果接口板上一排光耦,到了步进电机驱动板上又是一排光耦,有意义吗?
把步进电机的驱动电源跟电脑隔离开就行了,不管是在接口板上做光耦还是在步进驱动上做,明明只做一组就可以。
现在大家买这些东西,好像没有光耦的就是垃圾,就不能用一样。非要买光耦隔离的,结果白白加上了好多信号延迟,没准买到的还是低速光耦,各种丢步

网友:
隔离有一级够了,隔离太多就没啥意思了,楼主说得对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

网友:
因为相对于步进电机的脉冲频率,光耦的延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本身成本又很低,所以接口板和驱动之间加一级尚属合理。。。 因为驱动板生产商不知道接口板有没有加, 反过来接口板也不知道驱动是否有保护。。。

网友:
保护而已,质量合格,延时就不存在问题

网友:
光耦的外围电路如果设计不好,方波会变成接近于正弦波的平滑波形,信息传递会受影响

网友A:
神马是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马是光耦

信号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马是光耦

光耦是烽火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马是光耦

一组封装起来的发光和接受电路,中间用光做信号传递,隔离电气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