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方的卡盘扳手.................

楼主(2013-12-28):
捡到一个14的模具导柱,然后...........打字很累的..........各种省略........

楼主:
看来以后发帖还是想一楼那样省略省略,不然说错话,本意是没往那方面去的,可就无端给加多了个*号,别人看了肯定就以为是那方面的意思,本倒末置

楼主:
这是再搞文字狱吗,文字的意思是见仁见智的,坏胚子的人就算标点符号也能意淫,根本就不阻挡得了

楼主:
不会吧,叫那两个字也不和谐,天C还有多少能用的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直径12毫米的不锈钢棒做了一个,身子更长,好用。身子短的会太靠近卡盘,感觉不方便。四方头不用淬火, ...

不淬火不耐磨,抽*插(监控)动作多了4个角磨损快的很,我做的也够长了,卡爪没有干涉扳手就行

网友A:
我用直径12毫米的不锈钢棒做了一个,身子更长,好用。身子短的会太靠近卡盘,感觉不方便。四方头不用淬火,一个实心的四方块本身就挺结实的。

网友:
很好,比我的第一个差点,比第二,第三个好。不同的是我的第二、三个是两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5.20元。不愿意费事了。不够工钱。

我没花钱呢,也就折腾十来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孔打的很累吧

不会吧

网友:
作的不做,乐趣在其中!

网友B:
买一个5.20元。不愿意费事了。不够工钱。

网友C:
楼主这孔打的很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车刀把磨的

之前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车刀把磨的

好办法。照此办理。

网友D:
我是用车刀把磨的

网友:
作的不做,得空我也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80,130卡盘扳手也是自己做的

没什么难度。就磨个四方,打个孔,只是没办法蘸火一下

网友E:
我的80,130卡盘扳手也是自己做的

网友:
自己做的??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