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机

楼主(2013-12-28):
用悟空的翻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求解

网友:
主控的原因

网友:
有很多种原因,不过大多数悟空反机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地磁感应出现问题还有一种是飞控因震动过大而自激

网友A:
楼主你好,
1. IMU 的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2.所有电机的转向是否正确。
3.正反桨的安装是否正确。
4.M1,M2,M3...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1. IMU 的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2.所有电机的转向是否正确。

这些都正确的 我是在飞行的时候摔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正确的 我是在飞行的时候摔机的

几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