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o挂狗思用1w格氏只飞6+钟!

楼主(2013-12-28):
今天格氏新电池装在s800evo上只飞了6分多钟,还是挂的狗思!/抓狂,用包装用的海棉给电池保温外套可否?

楼主:
报警电压设在3.7的,下来后回到3.8

网友A:
不设置 3.6 那行啊
3.5 3.6 下来后还3.7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设置 3.6 那行啊
3.5 3.6 下来后还3.7多

小牛,没看懂你的意思啊!

网友:
只能说明你电池C数不够

楼主:
格氏1W25c

网友:
是有点短

网友:
温度多少呢? 是不是低温啊

网友:
笑而不语,路过。。。。。。。。。。

网友:
飞行时的室外温度是多少?冬天少点是正常的!

楼主:
少也不能这么少啊,四川中部,室外大慨6/8度,也不是很低吧,今天做了个保温外套给电池,看有否改善!

网友:
保护电压调低1V吧。。。

网友:
保护电压设到3.5V试试,估计C数有些虚标

网友B:
建议自己DIY一个电池保温箱,用电加热的形式,电池存放在里面保持20°C左右,用的时候才拿出来。

网友:
6分钟。。楼主加油吧

网友C:
再给你说个我的招,车的前挡玻璃有出风口,用热风轻轻吹着,出去作业前放一排在前面,用的时候救按上赶紧飞。我的EVO、Z15也是你这个格式1W25C,飞7分没问题,降落前电压2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给你说个我的招,车的前挡玻璃有出风口,用热风轻轻吹着,出去作业前放一排在前面,用的时候救按上赶紧飞 ...

今下午就这样干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格氏1W25c

标25C,你就信么,呵呵。太多问题都是自己问题,问题是你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25C,你就信么,呵呵。太多问题都是自己问题,问题是你信了。

那你说买多少的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建议自己DIY一个电池保温箱,用电加热的形式,电池存放在里面保持20°C左右,用的时候才拿出来。

咋diy呢?求教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你说买多少的信!

不是买多少C的才信,是你得买到手实测啊,实测的数据才有用,电池在你手里,都告诉你怎么整了,还讨论有嘛用。这是套科学的系统,你得信科学。说实话,除少数几个品牌,6S一万的说是25C,基本都有虚报的状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咋diy呢?求教程啊!

把加热片与保温箱结合起来就行了,自己联想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加热片与保温箱结合起来就行了,自己联想一下吧。

你就干脆详细一些啊!

网友:
飞行时候有负荷 电压就低  下来没负荷了 电压也就上去了

网友F:
从来不用格式电池的飘过。。。那c数。。。

网友:
保温箱怎么做啊
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买多少C的才信,是你得买到手实测啊,实测的数据才有用,电池在你手里,都告诉你怎么整了,还讨论有嘛 ...

你说的这个自己测量电池,借助什么工具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来不用格式电池的飘过。。。那c数。。。

那你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G:
楼上各大神的神回复,竟说C不够,管C个蛋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各大神的神回复,竟说C不够,管C个蛋事。

你只回答了问题,没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
飞7分钟  。那么少

网友:
和我一样。电压设置高了 负重3.5  。。可以聊

网友:
很妙的招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