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那个九通原配接收有失控保护吗?怎么设置?

楼主(2013-12-28):
我用的是mwc,在地面设置了一下,然后关控gui上没有显示出相应的设置,是不是富斯原装接收不支持失控保护?

网友:
我的也是,同问

网友:
没有的,我就这原因才换D10的

网友:
fS9  没有失控保护的~~!

网友:
fs没有失控保护 所以我换的天8

网友:
现在富斯的6通接受带失控保护功能,不知道用在富斯9上可以有这个功能不!

网友A:
可以的,有失控保护的,我是刷机后,测试过,关控,再开控,不要按下面的6个键,就自动进入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有失控保护的,我是刷机后,测试过,关控,再开控,不要按下面的6个键,就自动进入失控。

最好能详细介绍一下改动过程,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不懂这个,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有失控保护的,我是刷机后,测试过,关控,再开控,不要按下面的6个键,就自动进入失控。

求详细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详细介绍

我没有设置什么,就关控,再开控,然后电脑上就的软件就显示失控保护状态了,如果开控进入摇控状就会进入当前控上的位置状态模试意思三段开关在什么位置,就是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设置什么,就关控,再开控,然后电脑上就的软件就显示失控保护状态了,如果开控进入摇控状就会进入 ...

你所说的电脑上显示是指飞控接电脑显示还是怎么显示?我的fs没刷固件。

网友:
我说的软件是naza调试软件

网友(2014-04-30):
我问了富斯的MM,他们说富斯的都没有失控保护

网友:
我就是用富斯九,APM飞控,通过刷apm,实现了关控返航,失控返航,哈哈,百试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