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2.2 提升油门 油门改变??

楼主(2013-12-28):
油门初始为1000
提升油门后 不动油门的情况下
油门自动改变

特别事 front—L
电调行程已校准,
还有个问题,只要提油门 电机就开始转,我想调调代码可以提油门到5%-10%后开始旋转,怎么调代码
初始是1000,最低油门1150,调哪个可以改变???

楼主:
求解 求解

网友A:
各通道值是否在 1500+-5范围内?怠速可以在 代码里面改,你设置了 解锁电机停止的话,这个就没必要了 ,油门通道值最低在1030-1050会比较好,初始值设置的小到时候你打舵打小了,电机停转就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通道值是否在 1500+-5范围内?怠速可以在 代码里面改,你设置了 解锁电机停止的话,这个就没必要了 ,油门 ...

恩呢 有道理
那就不改了 就这样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