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 V2 抗冻有诀窍~

楼主(2013-12-28):
(此方法只适用当前温度)

冬天到了,我的e8v2也出现了抽筋的现象。不过它稳而流畅的手感,方便直观的设置卡,这两大优势让我迟迟没有换掉它。正因为我坚持使用才细心的观察到,抽筋是有诀窍克服的。比如如果抽筋,从一开始起飞就抽筋,如果一开始起飞不抽筋了,那么整个飞行过程都不会抽筋!那么就可以一直插拔电源寻找不抽筋的一次,到现在为止我自己尝试,这种几率最多不会超过3次插拔

还有想告诉大家的,e8v2最好用很硬的减震垫哦~有助于抗震~

最后再附个视频吧。(再发几个贴,潜水一段时间就可以升将啦,哈哈)

网友A:
请问用哪些硬减震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哪些硬减震贴呢?

我一直用3m胶

网友:
有空试试

网友B:
你上边还有个大校大校在升级就是将乐

网友C:
我真笨,怎么就看不明白LZ那个什么“一开始抽筋,,,,,,然后又怎么插拔。。。。 怎么怎么”究竟是表达什么意思? 是说,如果一开始(指的是插电时?)抽筋,就一直会抽筋下去?如果一开始不抽筋,然后就不会抽筋?    不明白。我也同用EBAR V2,很好,手感和调试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边还有个大校大校在升级就是将乐

还有大校? 我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真笨,怎么就看不明白LZ那个什么“一开始抽筋,,,,,,然后又怎么插拔。。。。 怎么怎么”究竟是表达什 ...

如果出现问题 就断电 重新开 ,出现问题在开始起飞就会有预兆,如果没有预兆 就爽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出现问题 就断电 重新开 ,出现问题在开始起飞就会有预兆,如果没有预兆 就爽飞吧

明白了,就是说如果一插电就抽筋,那就反复插拔几次,基本可以解决此问题;如果一插电不抽筋,那基本不用担心出问题。

OK, 多谢分享!

网友:
抽筋? 是怎么个抽发?  是通电 自检能过 在抽?  最近天气冷了 我的  EBAR V2  也不顺  表现是 自检能正常过 但是螺距 感觉时不时的 有些 延时!!

网友D:
出现尾舵机自动右走,也是冻出来的原因?

网友E:
银川的魔友?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现尾舵机自动右走,也是冻出来的原因?

这个我没有出现过 是不是电调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银川的魔友?牛!

你也是银川的?

网友F:
EBAR V2 最大缺陷就是不抗震,其它还不错,用在450了凑合,大机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EBAR V2 最大缺陷就是不抗震,其它还不错,用在450了凑合,大机没法用

对!要求飞机精度有点高!打算用kbar飞500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也是银川的?

嗯,我是银川的,多联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我是银川的,多联系啊。

搞航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航拍的?

主玩fpv,谈不上航拍。

网友:
ebar的手感还是不错的、比540和3gx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