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制作及电机选用经验之谈

楼主(2013-12-28):
入模了几个月了,只做了纸飞机飞过.在这里把经验谈下.
1、纸飞机配置
     机长500mm,翼展620使用电机AX1806N/2100Kv/XXD6030大孔红桨/800Mah以上3S电池,70%油门垂直起飞。飞机重量240g。12.6V满油门8.3A/400g/11V100%油门320g/7.5A
     机长630mm,翼展790/使用电机XXD2208/2200Kv/XXD6030大孔红桨(没有数据)/朗宇A2208/2600KV/XXD6030大红桨/12.2V100%油门/14.5A/推力540g/机重300g/1500mah电池。也可以用1100mah电池/XXD2212/2200KV/6030大红桨/12.4V全油门11A/540g。
    机长900mm,翼展1140使用XXD2212/2200KV电机/电池或A2208/2600KV电机/2200mah电池。机重约为400g垂起飞困难,推力有些不足尤其第二次或第三次起飞时(电池电压不足)
2、XXD2212/2200KV估计最好用7060桨,没有该桨没试过具体参数.
    AX1806N电机保护比较弱,1米高无桨情况下掉到硬木地板上,外壳就可能变形,新买的电机试了三次,外壳已变形,但是能,就是电机容易发热,效率降低,电流偏大.请大家注意使用.
    测试过程录了视频,有需要的可以Q我,发给您。

这里不知怎么上不了图?

网友:
好,正准备做纸飞机诶,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第一架纸飞机就用的是1806铃铛电机,10A电调,3S850电池,没经验用7035桨,起飞比较困难,但总算能飞起来,就是有时电调会保护,突然电机停转。
第二架就是选错了电池,用的XXD2212电机,但用的是2S电池,导致推力不足,目前还放着呢。

楼主:
接着补充:
以上的机型最好在1级风飞行,大于等于2级风时新手最好不要飞容易炸,1级以下的风比较好飞.
飞行方法:
迎立住,2级以上几时可能立不住,此时翼面与地面约有80度角。升降拉到最高,不要拍不会折跟头,相反如果不拉升降舵或是不满反而会折跟头。
油门迅速拉到最高全油门起飞,然后缓收油门达70%同时升降舵也微快收回此时飞机约离地1.5米,保持升高,油门收到50% 60%飞行,飞机尽量拉平。
在飞行中舵量不要大只要一点点一点就可以。因为是板机,一给舵就会产升较大的反应。
飞行时油门不要太大,否则飞机会很难控制,变得及其灵敏。尤其是在迎风飞行时,此时飞行速度虽然不快,但是相对风速还是很快的,所以一点点的舵量就会产生很大的动作,上一翻飞了。

楼主:
再次补充:
在坛子里收了三个星期的X2204没收到于是买了个新的,看了坛子里的一些建议加上卖家的建议买了皓业的7060桨.
回来之后进行了测试,情况如下
3S电池充满电12.6V,装7060桨,开机测试,油门到60%左右时,推力420g,电流11A.不敢在增加油门了,用了20秒种电机放不住手.
3S电池12.4V换用6030桨,全油门6.7A/370g推力,个人认这个数据可以了.

楼主:
就是上不了图,测试录了视频也传不上来,没有让传的地方,晕了!

网友(2014-02-07):
新手入门,也打算做纸飞机,楼主发个图纸吧75702123@qq.com

网友:
想过做一架!但是一直没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