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自动调参的时候定高还行自动调参以后打定高jj一上一下的?

楼主(2013-12-28):
我的apm2.5为啥一解锁马达就会启动啊

jj自动调参的时候定高还行自动调参以后打定高jj一上一下的?
这是啥情况

网友:
解锁怠速吧。

网友A:
因为你没有上泡泡APM视频教学第8课

网友:
楼主英文肯定不好    鉴定完毕

楼主:
中文好就行了

网友:
刷完3.1固件,会弹出来警告你解锁会自动启动电机,修改参数能改变

网友:
我的也是啊!不过也没有什么,很方便。

网友:
还是没认真上课导致的呀!

网友:
3.1默认有怠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有上泡泡APM视频教学第8课

罚他第八课看100遍

楼主:
。。。
一遍就好

网友:
那楼主可以再做自动调参一次,, 直至滿意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