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又飞了多次,发照片,并提出两个问题请客服和各位模友回答

楼主(2013-12-28):
高度300米

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地面显示电量老是错误,还有3格电,可能会提示哈有百分之三的电,飞机红灯爆闪
                    第二,今天老是提示失控返航,在毫无干扰的地方也是这样。飞机跟控可是毫无阻拦啊                    第三,vision的地面软件有没有ipad版,搜不到
补充:今天我在一个大型钒钛磁铁矿飞过。。。之后出现上述

网友A:
虽然不知道答案,但是如果真的有这两个问题,还是别飞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知道答案,但是如果真的有这两个问题,还是别飞这么高

是的,不解决不敢飞了

网友B:
可能你遇到遥控有瑕疵的那个批次!但是你又发了300M的飞高图 说明应该没问题!你是之前飞都没问题吧 只是今天突然遥控不好使?

网友C:
电量显示出错的话,可能是BUG

网友D:
今天我也失控了,高度约200米,距离50米,不断出现失控提示,好在还可以控制,拉到150米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我也失控了,高度约200米,距离50米,不断出现失控提示,好在还可以控制,拉到150米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

vision的控有问题的人很多!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E:
每次看到这种帖子。。。再看内容还在勉强飞高。。。
真心不怕出事故砸到人呢。。。这可不是坑你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啊。。。
坑完中国模友了

网友F:
5.8g控容易受到障礙物干擾!你拿著控只要有人或遮檔物就會斷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遇到遥控有瑕疵的那个批次!但是你又发了300M的飞高图 说明应该没问题!你是之前飞都没问题吧 只是今 ...

今天100多米的时候都出现过....有瑕疵是哪个批次?我是vi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F:
5.8g控容易受到障礙物干擾!你拿著控只要有人或遮檔物就會斷訊

我再试试,试着排除,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我也失控了,高度约200米,距离50米,不断出现失控提示,好在还可以控制,拉到150米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

是阿,你估计是因为什么!?图片不错阿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今天我也失控了,高度约200米,距离50米,不断出现失控提示,好在还可以控制,拉到150米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

你一般啥时在那飞,俺也常去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量显示出错的话,可能是BUG

可能是冬天误报警吧,用的默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次看到这种帖子。。。再看内容还在勉强飞高。。。
真心不怕出事故砸到人呢。。。这可不是坑你自己一个人 ...

我飞了最多300米,在精灵遥控范围内,场地空旷,垂直起飞的,没有飞远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一般啥时在那飞,俺也常去的哦!

一般周末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阿,你估计是因为什么!?图片不错阿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