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了一个无刷云台,两轴测试成功上视频

楼主(2013-12-28):
自己DIY了一个三轴无刷云台,控制板还没到先发图

猜猜看用的是什么电机

我试过好几种硬盘电机了,只有这种这是老试硬盘上拆下来的估计KV在100-200改天有空测一下,我在我的2轴云台上测试过,挂GO3没问题,所以就做了个三轴玩玩,这个电机是用的NSK的滚珠轴承,线径0.2 70圈,12槽8极,力量绝对够。不像现在的硬盘电机用的都是液态轴承 不能做云台电机用

下一步再减轻重量,先上机测试下

两轴测试成功上视频

室外简单测试,5级阵风 飞机恍的不行就不敢再飞了

网友:
做工不错 非常板正   请问楼主电机用的是2216吗

网友:
求告诉电机

网友:
灰常厉害啊啊

网友:
这铝怎么弯的

网友:
就是重了点,想法很实际!

网友:
求电机和控制板配置

网友A:
控制板是用的成品控制板吗?
我目前遇到了点问题,没用成品的云台控制板。自己用姿态传感器+arduino nano做的控制部分,但是没找到无刷电机的驱动板,在这里卡住了,目前还不想用步进电机。现在我还不清楚用步进电机和无刷电机做出来的云台有什么差别。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硬盘电机您是直接用,还是重新绕的?最后你的KV究竟是多少?

控制板用得什么?

网友:
不错,也想做一个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硬盘的电机,我有一堆旧硬盘,几百兆到几十G的都有,另外电机后面4条线,这么接?还有电机一般都带个大大的外圈,车掉吗?车的时候高温影响电机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硬盘的电机,我有一堆旧硬盘,几百兆到几十G的都有,另外电机后面4条线,这么接?还有电机 ...

我也拆好好多种电机最后才确定这种可以用,首先液态轴承的是肯定不能用的,还有高转速的也不行,当然你要会重新绕线也可以,我这个是滚珠轴承的老硬盘电机每槽是70圈0.2的线 现在的电机大多是0.24的40几圈的,还有就是看外型适合改的。上车床要注意不要碰到线圈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板是用的成品控制板吗?
我目前遇到了点问题,没用成品的云台控制板。自己用姿态传感器+arduino nano做 ...

我用的是成品控制板,就是毛子的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硬盘电机您是直接用,还是重新绕的?最后你的KV究竟是多少?

控制板用得什么?

我这个是直接改了外型就直接用的,KV我测了是640. 每槽70圈0.2的线 8极

网友:
640kv会不会快了点,力度怎样?
只能带狗吗?卡片机怎样?

网友:
楼主好,想请教一下你的硬盘电机怎么取出来的啊,我感觉很不好取啊,看你取的电机没一点伤痕,能分享一下你取电机的方法吗?

网友D(2014-02-25):
看了云台论文讲云台最好用步进电机或者舵机,为什么坛上都不是呢??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云台论文讲云台最好用步进电机或者舵机,为什么坛上都不是呢??求教

模型上用的话步进电机太大太重,除非你上大模型上没事。 舵机的话分辨率不够,也不流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型上用的话步进电机太大太重,除非你上大模型上没事。 舵机的话分辨率不够,也不流畅。

哦哦,懂了,谢谢。

网友(2019-03-08):
学习了,可以请教下电机是用哪种比较合适吗 最近也打算学习做云台